楼主(2009-11-19):
求教:办公室小型断路器间接性跳闸,都什么原因?下接空开,控制照明、插座!有时一天跳一两次,有时一个周跳一次,有时半个月跳一次!晚上出现的频率比白天多

网友A:
你的断路器额定电流是多大的?按你的情况应该是断路器小了,晚上用电多,所以就跳,换个大的

网友B:
换个大电流的试试

网友C:
应该负载较大,且没有规律发生变化所致。

网友D:
不是空开坏了,就是容量不够了。

网友E:
最好你把它们都单独设置个空开 看哪个跳。 估计是空开小

网友F:
可能哪里有虚接,谁的脚踢一下就跳

网友G:
综合楼上几楼的的

网友H:
断路器故障,换新试试。

网友I:
应该是空开的容量有点小。

网友J:
也有可能虚接

网友K:
一是选型的问题,二是断路器太灵敏。换一个

网友L:
我遇到过跟你差不多的现象也是晚上跳多,我查了很久发现是老鼠咬开了N,当老鼠走动时就跳。

网友M:
支持楼上的,我也试过N线接触不好而引起的这种情况。

网友N:
找个内行看看。微断开关上都标有电流。微断和空开一样有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