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9):
那位师傅有pxw-9说明书请发一份给我,谢谢.我的邮箱:dxgnew@sina.com.

网友A:
帮你转移到传感器论坛了。
发帖的时候请写清楚产品品牌型号和用途,主题也请写清楚些这样会有更快更多回应。

网友B:
◆ 功能特点
一|ON/OFF控制
设定参数“P”=0选择ON/OFF控制模式,设定滞后可避免振荡(出厂设定,HYS=1)

二、自整定
自整定自动地计算和设定存贮控制参数(PID),在自整定以前必须先设定输入范围(P-SL,P-SU,P-dp),
设定值(SV),报警设定(AL1,AL2),比例周期时间(TC)。

1、通过自整定计算出的P、I、D参数,即使电源关断保留。如果电源在自整定结束以前就关断,你必须重新启动自整定。
2、自整定期间为ON-OFF输出控制,依据不同过程,PV值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不允许PV值有重大的变动时,不要用
自整定。另外,对要求快速响应的过程,如压力控制和流量控制时,不应使用自整定。
3、如果自整定在四个小时没有完成,怀疑自整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检查连线和诸如控制方式,输入类型等参数。
4、如果SV,输入类型(P-SL,P-SU,P-DP)或者过程条件有改变,则要重新进行自整定,如果控制算法选择模糊控制则
执行自整定。
5、当控制类型设定选择模糊控制时,也实施自整定。
6、当重新设定AT参数时,先设定参数为一次“0”,然后再设定此参数

三、自适应
1、在运行中改变设定值或外部干扰时,自动进行整定,使PID参数重新最优化。由于过程条件的频繁变化,PID参数要求重复地修改时,此功能是有用的。如果高可控制性很重要时,选择PID或者模糊控制算法和自适应控制。
2、下面情况下,不实施自适应:
待机模式期间 ON/OFF控制期间 自整定期间
斜坡/保温运行期间 输入出错期间 带双输出(“p-n1”≥4)
当P、I、D或AT手动设定时
3、下面情况下,自适应被取消:
当SV被改变时 当开始自适应9小时后,自适应不能完成
4、注意:
a、接通整个系统的电源,控制器应该和其它设备同一时间接通或者稍晚一点,否则自适应可能不会成功执行;
b、在自适应执行期间,不要改变设定值;
c、一旦P、I、D参数最优化后,再次上电时就不会执行自适应,除非改变SV值;
d、执行自适应以后,如果控制性能没有达到你的期望水平,请在“CTrL”参数,设定PID或FVZZY开始自整定。

四、报警功能
1、报警的种类:
绝对值报警、偏差报警、组合报警、区间报警
2、报警功能:
滞后、接通延时、报警闩锁、错误状态报警、非激励

五、斜坡/保温功能:按照预定的程序曲线、随时间改变设定值

六、通讯功能(任选):数据可以通过MODBUS协议写/读

七、数字输入(DI功能)(任选)
用数字输入,可达到下列功能:
SV开关 控制模式:运行/待机选择 斜坡/保温:运行/复位选择自整定开始/停止 警报闩锁取消 定时启动/复位

八、其它功能:参数“bAL”和“Ar”出厂设定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