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9):
多少KW 以下绕线电动机可以直接启动 就是把转子给封上直接启动!

网友A:
只要电网允许就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网允许就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C:
就怕人家不允许啊

网友D:
能否直接启动和给你供电的变压器的容量有关,一般不超过容量30%即可直接启动

网友E:
我的看法是。。。。
饶线式异步电动机用在大容量,高转速的场合下。一般都需星三角启动,或是变频启动,搞不懂你为什么要直接启动?你想烧钱的话你就直接启动吧。最佳方法:用鼠笼式电动机代替饶线式,5千瓦以下可直接启动。

网友F:
鼠笼电机使用最为普遍,小功率一般没有用绕线电机的呀

楼主:
对  看电网如何了 有道理

网友G(2010-07-14):
只要不频繁起动,4KW电机直接起动没问题

网友H:
小功率直接,大功率还是Y-三角或变频

网友I:
只有你变压器够力就没问题,但是教科书上 有的是说7KW以下  有的又说10KW以下,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