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可控硅

楼主(2009-11-19):
我们单位的用电设备(195KW的直流电机,440V)用可控硅驱动,有时候不烧保险丝,就烧可控硅,估计是保险丝选的小了,请问怎么选择合适。输入电压460V交流,

网友A:
用交流电压的峰值小于可控硅的耐压,电流大于电机的启动电流

网友B:
不是选小了,是你选的保险丝选大了。

网友C:
保险的质量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D:
实际工作电流有多大呀

网友E:
这么大的功率,要注意冷却~!

网友F:
可能是保险丝选的不对路吧?
得选快速熔断器才好。

网友G:
保险是不是要银丝的才行

网友H:
应该用快速熔断器,195千瓦的应该用400A的吧

网友I(2010-02-02):
可控硅 di/dt 值不够大。电流击穿导致可控硅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