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9):
第一章  ifix概述 1
1.1 ifix 概述 1
1.2. ifix 系统结构 3
1.3. 实验 1-了解演示系统 6
1.3. 课后练习 6
第二章 ifix结构 7
2.1. 概述 7
2.2. ifix 网络结构 7
2.2.1 windows 网络配置 8
2.2.2 配置 ifix 网络 11
2.2.3 ip寻址 11
2.3. ifix 报警结构 12
2.3.2. ifix 网络报警配置 15
2.3.3报警过滤 16
2.4. 实验2 - ifix 系统配置 18
2.5. 课后练习 19
第三章 opc介绍 20
3.1. opc 基础 20
3.2. opc 对象模型 22
3.3. ifix 的opc 接口 23
3.4. 课后练习 25
译者推荐文章:opc及opc服务器的设计与实现 26
第四章 使用opc客户端 30
4.1. opc基本概念 30
4.2. ifix工作台的opc接口 31
4.3. 使用 ifix opc 客户端 i/o 驱动 33
4.3.1. 配置 opc 客户端驱动 34
4.3.2. 使用配置工具 power tool 39
4.4. 实验4 - 使用opc 40
4.5. 课后练习 43
第五章 使用ifix opc服务器 44
5.1. 回顾 opc 客户端 i/o 驱动 44
5.2. opc 服务器 i/o 驱动 44
5.3. opc 服务器驱动配置工具 47
5.4. 实验5 – 配置opc服务器i/o驱动 49
5.5. 课后练习 49
第六章 过程数据库回顾 50
6. 过程数据库回顾 50
6.1. 数据库块 51
6.2. 数据块优先级 51
6.3. 一级数据库块对驱动轮询的影响 54
6.3.1. 基于时间扫描的输入数据块 55
6.3.2. 基于例外处理的输入数据块 56
6.3.3.寄存器数据块 59
6.3.4.输出数据块 60
6.4. 数据块的字段及其作用 61
6.5. 非常规数据块介绍 62
6.6. 实验6 - 添加数据块标签 66
第7章 过程数据库进阶篇 67
7.1. 导入和导出 67
7.2. 自定义数据库块 68
7.2.1. 脉冲数字量输出块(momentary digital output) 68
7.2.2. 时间日期记录块(time date stamp block) 69
7.3. 安装和使用自定义块 70
7.4实验 – 安装自定义数据库块 72
7.5  课后练习 72
第八章 关系型数据库介绍 73
8.1. 关系型数据库 73
8.2. microsoft access 75
8.3 实验8 – microsoft access 建立表 77
8.3. 课后练习 78
第9章   odbc概述 79
9.1. odbc介绍 79
9.2. 设置odbc 80
9.3. ifix中设置odbc 81
9.4. 报警odbc 82
9.5. 实验9 - 设置odbc和报警odbc服务 83
9.6. 课后练习 84
第10章 ifix实时odbc 85
10.1. sql介绍 85
10.1.1. select 语句 85
10.1.2. insert 语句 86
10.1.3. update 语句 86
10.1.4.  delete 语句 86
10.2. ifix实时 odbc 87
10.3. 配置后台任务 90
10.3.1. sql 任务配置 91
10.3.2. 启动选项中的sql任务 92
10.4. 实验10 -设置sql指令并配置sql任务 93
10.5. 课后练习 94
第 11章 配置sql块 95
11. 配置sql块 95
11.1. sql 块介绍 95
11.2. sql 触发块(sqt) 96
11.3. sql 数据块(sqd) 98
11.4. 课后练习 100
第12章  vba回顾 101
12. vba 回顾 101
12.1. ifix vba实现 101
12.2. vba 代码 103
12.3. ifix 子程序 104
12.4. vba术语 106
12.5. 实验12 -使用vba 107
12.6. 课后练习 110
第 13章 activex控件 111
13.1. activex回顾 111
13.2. 安装activex 控件 112
13.3. 使用activex 控件的优势 113
13.3.1. activex 和 dynamos 114
13.3.2. 安全容器 114
13.4. activex 控件示例 115
13.4.1. microsoft activex 控件 117
13.4.2. global majic 软件公司的 activex 控件 118
13.4.3. reichard 软件公司 activex 控件 119
13.4.4. autodesk activex 控件 119
13.4.5. adobe activex 控件 120
13.5. 实验13 -使用 activex 控件 121
第14章  visiconx控件 123
14.1. visiconx 控件介绍 123
14.2. visiconx 数据控件 124
14.3. visiconx 表格控件 128
14.4. visiconx列表框控件和复选框控件 129
14.5. 使用qp属性 130
14.6. 实验 14 -使用 visiconx 控件组 132
14.7. 课后练习 134
第 15章 ifix odbc 驱动 135
15.1. 报表发布事项 135
15.2. ifix odbc 驱动概述 135
15.3. 使用 ifix sql test测试dsn 136
15.4. 使用ms-query查看ifix odbc数据 137
15.5. 实验15 -使用ifix odbc 驱动 139
15.6. 课后练习 141
第 16章 使用odbc做报表 142
16.1. visiconx 控件组和 ifix odbc 服务器 142
16.2. access 连接 ifix 143
16.3. 使用excel连接ifix 146
16.4. 水晶报表(crystal reports)连接ifix 149
16.5. 课后练习 153
第17章 使用vba做报表 154
17.1. 自动化介绍 154
17.2. 添加引用 154
17.3. 建立应用实例 155
17.4. vba 自动化示例 156
17.5. 实验17 - vba 自动化 157
17.5. 课后练习 163
第18章 系统优化 164
18.1. 优化的区域 164
18.2.  i/o 驱动优化 164
18.2.1. 优化通道配置 166
18.2.2. 优化超时时间和重试次数 167
18.2.3. 优化轮询记录 168
18.2.4. 优化 7.x版本驱动的轮询速率 170
18.2.5. i/o驱动轮询的选择性设置 170
18.2.6. 优化示例 171
18.3. 优化过程数据库 172
18.3.1. 优化基于时间的处理 172
18.3.2. 优化基于例外处理 174
18.4. 画面优化 175
18.4.1. 优化画面刷新率 176
18.4.2. 预处理ifix画面 177
18.4.3. 屏幕区域 178
18.4.4. cpu 和 ram 179
18.4.5. 画面报警 179
18.5. 优化网络 180
18.5.1. 优化网络会话定时器 181
18.6. 优化历史数据采集 182
18.7. 课后练习 183
第19章  故障排除 184
19.1. 故障排除区域 184
19.2. 故障排除技巧 184
19.3. 故障排除工具 185
19.4. 报警故障处理 185
19.4.1. 报警历史 186
19.4.2. 报警状态 187
19.5. 网络故障排除 188
19.5.1. 网络状态显示 189
19.5.2. 网络历史 189
19.5.3. 网络诊断工具 190
19.5.4. tcptest 191
19.6. sac故障排除 194
19.7. 驱动故障排除 194
19.7.1. 任务控制的i/o控制 194
19.7.2. 轮询监视 196
19.8. 课后练习 197
第 20章 scada 冗余 198
20.1. scada 冗余结构 198
20.2. 客户端中配置scu 199
20.3. 访问数据 201
20.4. 主scada中配置scu 202
20.5.备scada配置 scu 203
20.6. 报警同步 204
20.7. 其他scu配置 206
20.8. 完成scu配置 208
20.9. 使用网络状态服务器 (nss-network status server) 209
20.10. 实验20 - scada 冗余配置 211
20.11. 课后练习 213
第21章 网络冗余 214
21.1. 网络冗余概述 214
21.2. 所支持的网络协议 216
21.3. 网卡的配置 217
21.4. 命名规则 218
21.5. 现场线路要求 219
21.6. 测试网络通讯 219
21.7. scu中启用网络冗余 220
21.8. 网络故障切换后的更新报警 221
21.9. 网络冗余的状态服务器 221
21.10. 课后练习 222

网友A:
这架式,一定收费不低,让用户如何去学呢。IFIX还没有一本比较易懂的教程,只有各种发的示例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