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钻床一问

楼主(2009-11-19):
我厂有一台自动小钻床,用的是PLC控制的,三菱FX1S的,有一个人机介面,钻床的速度是用步进电机控制的,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步进电机动不了,请问是什么原因。谁有这个程序呢,谢谢

网友A:
讲的太笼统,有好多问题都会引起电机不动,你查了哪几个方面

网友B:
如果步进电机有电源的话,检查PLC的输出脉冲信号,如果没有的话再检查PLC的梯形图,用里面的仿真先做一遍,如果也没有问题的话,把程序改一下,换一个输出端子,比如说原来是用Y0输出的,现在改Y1输出。

网友C:
楼主最好是能说详细点

网友D:
详细说一下呀,说的太不明白了

网友E:
查看梯形图,看电机的输入条件都满足了吗?如果有没满足的,那个没满足查那个,都满足了还不转,查电机及线路。

网友F(2009-12-26):
楼主说的太不明了

网友G:
这怎么分析?太多原因会引起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