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0):
PLC控制电动机群自起动是目前较为理想的自起动技术。它比继电器控制可靠简单,比计算机控制经济实用,所以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对电动机自起动控制的基本要求是可靠性和快速性,具体有以下几点:
1、严格按排定的顺序控制各批次电动机的自起动,以满足工艺连续的要求。
2、各批次电动机总功率不大于确定的最大起动功率,防止起动电流过大使继电保护动作,或电压偏低使电动机起动困难。
3、根据故障前的运行信息和整定的电压、电流控制电动机的自起动。若某批内没有运行电动机,只要电压、电流满足要求,就直接起动下一批,以实现快速自起动。
4、首批自起动有一定延时,以躲开电动机剩余电压的影响,防止对电动机的合闸冲击。
5、PLC程序内设置一定动作延时,给剩余电压一个衰减时间,并且只能动作一次,防止电动机在短时内再次自起动。

网友A:
好像没有单纯的电机群吧,一般还要有一些检测的信号做为保护的。

网友B:
电机群控控制逻辑比较重要,相互的联锁,不但硬件上,控制软件上也充分注意,PLC用作逻辑控制是优势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