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0):
目前最新的松下PLC编程软件是哪个版本?

网友A:
呵呵;只要支持你用的PLC就行了;

网友B:
FPWIN GR V2.811版本

FPWIN PRO V6.0版本(符合IEC61131-3规范)

网友C:
最新版本不是很容易搞到的 呵呵
用2.73的 还可以

网友A:
呵呵;除了FPG FP-X新型外,V2。3的版本大多都能支持;

网友D:
2.73升级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