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产品竖直排列

楼主(2009-11-20):
现在生产上需要做一副工装,要求如上图,当探测开关探测有产品时,上面气缸向下运动压住产品的尾端,侧面有个气缸推动圆环,检测圆环与后面尾部的焊接强度,如合格,上门的气缸和侧面的气缸复位,下面的气缸把产品顶出,产品沿着斜面流道箱内。下面气缸复位后,又重复以上操作。一个人把产品放入滑槽之后,下面的工作就需要工装来完成了。下面的气缸上门的气缸现在工装及检查电路都搞定了,就是不知道如何把产品竖直有次序的放入箱子内,
大家能否给点启示?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下来的时候可以考虑斜度修正

网友B:
感觉还是通过机械的方法实现好些,费用可能也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通过机械的方法实现好些,费用可能也低些。
能说具体点吗?谢谢!
领导在催呀!

网友B:
我不太了解你的实际的工况,从你发的图来看,我想是不是可以这么做,你确定一下数量,用计数,到一定的数量后,再一起立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了解你的实际的工况,从你发的图来看,我想是不是可以这么做,你确定一下数量,用计数,到一定的数量后,再一起立不起。
十分感谢你的建议,具体检测思路我在上面已更新,产品是一件一件流下来,上面是产品一件一件放入滑槽。依你所说,产品到一定数量在立起来,是如何能实现呀?

网友C:
能否贴个产品的实物图 上面提到焊接,不知是金属的还是塑料,如是金属是否考虑电磁吸附该产品 把它放到箱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贴个产品的实物图 上面提到焊接,不知是金属的还是塑料,如是金属是否考虑电磁吸附该产品 把它放到箱子里
产品材料是铜,焊接方式是铜环和后面引线焊接的。

网友D:
经济和是机器的方式 ,也是最方便的,楼主的下来的时候斜面带角度,让物体有向心力,可以坚起来的,

网友E:
我觉得首先箱子靠近斜面一侧的挡板应该是活动的,可以放倒下的那种,这样从斜面上滑下来的产品才能平滑的进入箱子吧。要不然就会蹦蹦跳跳的。 其次,斜面靠近箱子的地方应该向着侧面有一个倾角,这样才能立得起来。 最后怎么放整齐是个问题,楼主说明中所提到的 “一个人把产品放入滑槽之后,下面的工作就需要工装来完成了。” 我看就让这个人定时把已经滑进箱子里的产品弄整齐,然后推到一边去就行。这样可以提高这个人的利用效率。
要不然就采用5楼的方案,改成全自动流水线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首先箱子靠近斜面一侧的挡板应该是活动的,可以放倒下的那种,这样从斜面上滑下来的产品才能平滑的进入箱子吧。要不然就会蹦蹦跳跳的。 其次,斜面靠近箱子的地方应该向着侧面有一个倾角,这样才能立得起来。  最后怎么放整齐是个问题,楼主说明中所提到的 “一个人把产品放入滑槽之后,下面的工作就需要工装来完成了。” 我看就让这个人定时把已经滑进箱子里的产品弄整齐,然后推到一边去就行。这样可以提高这个人的利用效率。

要不然就采用5楼的方案,改成全自动流水线包装。
谢谢大家的回复,
主要是这个人放好产品后,还要做焊接,把焊接好的产品放入工装。
现在能解决产品竖起来就50%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济和是机器的方式 ,也是最方便的,楼主的下来的时候斜面带角度,让物体有向心力,可以坚起来的,
朋友,能说说带斜面的滑槽具体是什么样的吗?
怎么样的形状,我就是想不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济和是机器的方式 ,也是最方便的,楼主的下来的时候斜面带角度,让物体有向心力,可以坚起来的,

斜面带角度的工装形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能否画个简图说明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