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0):
我看到很多关于导线载流量的介绍,下面的是一则,但我还是有些不解,请朋友们给详细的解释一次。
    谢谢!!!!!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70,95的铜线乘以3倍;35,50的乘4倍)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 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一般铜线安全计算方法是: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网友A:
最好还是要参考电线电线的参数表,比较准确,因为不同的使用环境,不同的型号都会有所区别的。

网友B:
导线载流量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个准确的答案

网友C:
使用场合特殊的要加大规格

网友D:
基本上按上述口诀计算,但同时要考虑环境和距离。

网友E: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这些都超标了,前面口诀的基本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