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0):
请教 各位大侠我编辑好了一个台达触摸屏画面与OMRON,CPM1A系列PLC进行在线模拟,结果总出现警告信息连不上去。
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A:
呵呵;你有PLC连上没?

网友B(2009-12-24):
在线模拟一定要注意com口的对应
pc上的com口和人机上的com口一定要对应正确,其他没什么的

网友C:
在线模拟这个功能还是很实用的。
要不然HMI就得有穿透功能。

网友D(2011-05-27):
解决了没,现在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总是连不上,线是专门的线的,哪位大哥知道的,指点下啊,我用的是B07S211跟CP1E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