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

楼主(2009-11-20):
各位师傅请教个问题,我家的日光灯关掉的时候漏电开关会跳掉,开着没事。

网友A:
把负载的两线互换连接,看看是否现象消失了?

网友A:
关于建筑电气的问题,最近也遇到家里的开关跳了,一看是墙体插座的那组开关跳了。有漏电的地方,结果把物业的维修电工叫来,他通过互换火和零来判断是哪漏的电。我在一旁观察,感觉很有意思,很聪明的手法。^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建筑电气的问题,最近也遇到家里的开关跳了,一看是墙体插座的那组开关跳了。有漏电的地方,结果把物业的维修电工叫来,他通过互换火和零来判断是哪漏的电。我在一旁观察,感觉很有意思,很聪明的手法。^_^
晕,这是很起码的原理呀,你这样的高手对这点都感到佩服呀?看来高手也有单纯得时候哦。

网友A:
^_^,这是配电电工的知识,我很少接触的,特别是民用电工。尽管早年还拿过外线和内线的电工上岗证呢。现在早就仍脖子后面去了。

网友C:
你的漏电保护开关的抗干扰可能出现问题了。

网友D(2010-03-02):
我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