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9-11-20):
一个仪表箱中接3块智能显示表a、b、c,然后用485线串接起来,现在b表和c表是同一厂家生产而a表是另一厂家生产,现在问题是,我如果不接a表,b表和c表能正常通讯,一旦接上a表,智能和a表通讯,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两种表不匹配吗,还是。。。。

网友A:
表的通信地址设成不同的

网友B:
楼上,那也不应该影响两个啊??

楼主:
地址肯定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