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0):
请问把脉冲输出的信号连到X0上做为高速计数器的触发 可以吗  可以的话该怎样连线呢  谢谢

网友A:
呵呵;把Y0的脉冲接到X0  ?

网友B:
我倒是试过,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C:
完全可以....

网友D:
这样的做法好像没什么实际意义

楼主:
三楼的朋友 可不可以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B:
把输出点的COM点接DC0V,输出点直接输入X端,例如接入X0,高速计数用C235 就可以了。 高速计数这的知识比较麻烦一些,你要是用还是要看看才成,C235是一相高速计数器,如果要正反转计数的话,要接两相高速计数才可以。

网友A:
呵呵;先搞清这样做的意义;

网友E:
把输出点的COM点接DC0V,输出点直接输入X端,例如接入X0,高速计数用C235 就可以了。 高速计数这的知识比较麻烦一些,你要是用还是要看看才成,C235是一相高速计数器,如果要正反转计数的话,要接两相高速计数才可以。我也是这样做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