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编码器

楼主(2009-11-21):
Magneto-Resistor Serial
                Contactless Magnetic Encoder
            无 接 触 磁 性 编 码 器

特点:
1. 无接触磁阻效应技术, 360°范围角度检测;
2. 分辨率: 512PPR,256PPR,128PPR,64PPR;
3. 增量型输出: A+B,Z和增量型编码器; 同步串行接口输出SSI;
4. 无接触,可靠性,高寿命长,工作温度范围宽,适应油污粉尘等恶劣环境工作;
5. 采用轴承结构,起动力矩极小.
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电压   5.0V+/-0.5V
输出信号 增量型输出:A+B,Z和脉冲/方向 绝对输出: 同步串行接口输出SSI;
分 辨 率 512PPR,256PPR,128PPR,64PPR 10Bit,12Bit
最大转速  10000rpm 600rpm
工作温度 -40℃ --- +85℃
型号说明:   MTE23Q * 010/012
MT 23 E * (S, Q, D) ***
敏通 外形尺寸 磁性编码器 S:同步串行接口输出SSI;
Q: A+B,Z
D( Step/Dir): Step,Dir,Index 分辨率10B/12B
外形尺寸:
引出线说明:AWG26 五芯屏蔽电缆线,
红色---+5.0V, 黑色---0V, 黄色---Do/A/Step, 绿色---CLK/B/Dir, 白色---CSn/Z/Index,
S:同步串行接口输出SSI: +5.0V, 0.0V, CSn,CLK,Do
Q: A+B,Z: +5.0V, 0.0V,A,B,Z
D: Step/Dir : +5.0V, 0.0V, Step,Dir,Index
安装说明: 1. 根据要求选定磁性编码器
2. 根据角度传感器参考零位,用M3圆头螺钉可靠固定;
 3. 正确联接电线即可输出所需角度信号..
应用:
 磁性编码器,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设备、工程机械、纺织机械、造纸印刷机械、石化设备、办公自动化等自动控制设备的水平和角度的测量.
1. 阀门角度检测控制系统;
2. 旋转角度位置、方向的检测;
3.  面板旋钮;
4  无刷电机旋转位置和方向检测控制系统;
5  代替光电编码器.
6  取代电位器.

网友A:
最好弄张图看看

网友B:
原理估计是一个转轴上放一个一个磁性环,然后在定子上安置2个霍尔感应器吧?那个磁性环圈有好几对NS极,它的转动,引起2个霍尔感应器的若干个脉冲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