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1):
谁能给点富士POD学习资料  关于宏调用的  谢谢 !!!邮箱  dongji376877684@126.com

网友A:
我页需要:zsfqufjx@163.com

网友B:
宏调用还是宏指令?

宏指令请参考富士POD的使用手册第13章节,至于V8系列,已经将宏单独列为一个手册。

宏调用?  也没有什么难度。
只不过富士的POD可以将宏写在一个单独的宏文件中,类似于子程序般调用,而非像传统触摸屏一样仅仅分为全局宏,OPEN宏以及循环宏和Close宏。

至于宏指令的编写,完全是编程能力问题,而非富士POD的难度问题。

找代理商就可以搞定以上一切了,当然,要找有点实力的代理商,此间的实力并非指公司售价的低廉,而是公司的技术人员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