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1):
求单梁起重机电路图,谢谢。qq116873720

网友A:
这东西,电路不复杂,就那几个动作,慢慢想,会想得通的

网友B:
就是正反转电路

网友C:
就是正反转电路加上个限位器

网友D(2009-12-28):
凸轮控制器麻烦一些,但原理很简单,就是线绕电机逐级切入电阻达到调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