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个思路

楼主(2009-11-21):
一变频器拖动俩电机,每个电机各拖动一个链条带动负载,各个链条会经常性的发生脱落,不易被发现,直至脱落的链条被其它转动机构挤扁,变频器由于过载保护而停转,此时故障已被扩大化。

为避免此情况,拟添加一个检测(监控)装置——一旦链条脱落,变频器便停止工作或报警,这个装置的设计思路是什么呢?请大家给出出主意,谢谢!

楼主:
本人初步的思路是:
1、链条脱落前后负载发生变化,是否可以通过变频器的转矩设置来达到要求呢?这种方法简便易行,无需添加任何余外的装置,但是变频器是否有这种功能呢?
2、电流也会发生变化,对两个电动机负载和空载的工作电流分别取样,对其差值进行比较,一旦某电机空载,会引起该差值变化,从而触动执行机构控制变频器。这种方法电路过于复杂,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反复论证。
3、在机械的传动机构某处添加某种机械装置,适合安装某种符合要求的接近开关,一旦链条脱落发出控制信号,这种方法估计电路简单,但暂时没有成型思路……

网友A:
增加一个行程开关,安装在链条的下方,当链条脱落时,正好搭在行程开关上,而使电动机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个行程开关,安装在链条的下方,当链条脱落时,正好搭在行程开关上,而使电动机停止。
呵呵,谢谢回复,设备的结构使这种方法无法实现,即使能也不可靠

网友B:
我是什么样子的设备呢?  能否上传一张图给大家看看,好给你出主意呀!你可能试着调试下变频器,在负载上调动下变频器的电流。  空载下自动停机。

网友C:
电流检测不容易控制,因为用链条传动的,由于存在着链条时松时紧的现象,导致负载时轻时重,所以用电流监测容易导致误判。
本人看还是采用在电机侧和负载侧两个链条传动齿轮上各安装一个接近开关,用电机侧的那个接近开关去监测到的信号去接通一个定时器,用负载侧的接近开关监测到的信号复位这个定时器,这个定时器需带有计时启动端子和计时复位端子功能的定时器,定时时间可以设置为1秒左右。
原理是:当机器启动时,接通定时器的电源,电机侧的接近开关用作这个定时器的计时启动信号,而负载侧的接近开关用作定时器的计时停止信号(电机侧的用来启动该定时器,负载侧的用来喂狗,当电机侧的接近开关启动该定时器后,需在设定时间内用负载侧的接近开关信号来关闭该计时,否则不及时关闭的话就导致定时动作,通知机器断链条故障,然后下次电机侧的接近开关信号再次启动该定时器的计时,然后再等待负载侧的关闭该计时动作,倘有一次没及时关闭,就会导致该定时器定时输出动作,这样周而复始)

网友B:
你是否在转动机械上面考虑下,改变下转动链。
  改变机械上的缺陷呢?

楼主:
回复6楼 liguoxing 朋友:

十分感谢,这个方法可以考虑,变频器前端还有一个小型的PLC控制,可以借助里面的计数器,只不过PLC程序在设备生产厂家,我再斟酌权衡一下,倘若采取这种方法,还请您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5楼wenhaodong12朋友:

实在抱歉,这个设备是一种系统,一个电机的负载是运输带,运输带的总长度有10米多长,其中3/4是在零下30度的冷库里,运输带的尽头处即冷库里是另一台电动机……总之,拍照不太方便,如果必要过几天我会试试看,估计一般的照相机难以胜任……

如果能通过变频器的内部设置来达到要求,那是再好不过的方案了,由于本人对变频器只是粗懂,不知您能否给个稍微详细的提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否在转动机械上面考虑下,改变下转动链。
   改变机械上的缺陷呢?

谢谢回复,我本人对机械不太懂,但是请单位的机械工程师看过,没有更好的办法,唯一的方法就是请跟班的维修工定期检查涨紧轮,最大限度的防止链条脱落,由于需要进冷库,实施起来也不太方便。

网友D:
可以在链条上加个齿轮,后面带测速电机,如果电压值小于某值就停止变频器的工作。
还是齿轮带码盘吧,好做点。

网友E:
在链轮与链条旋转接合(或分离)处的垂直上方装一个接近开关,链条正常时,接近开关探测到信号,说明情况正常,当链条脱落时链条下落,超出接近开关检测距离,把故障报警信号传给变频器,

网友F:
在被测链轮同轴装上速度继电器+速度继电器配有源传感器
速度继电器配有源传感器的技术参数链接:http://www.cnelc.com/ProductShop/ShowProduct.asp?ProductID=3004670
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G:
有涨紧轮就好办了。。。
涨紧轮一般是固定的,,松开它,然后用一根大拉力的弹簧拉住他。然后加一个接近开关检测。。。

网友C:
刚特为你设计了一个电路,硬件图见下图

本电路工作原理:接通本电路电源,外接继电器不吸合。根据P1.2脚的机器运转信号来选通该检测器的检测作用是否有效。
;有效状态下:当连续检查到的电机侧脉冲信号次数大于设定次数值时,还未接收到负载侧的脉冲信号,
;则P3.7脚置位低电平,外接的继电器吸合,报警。并维持,一直到重启动本控制器电源。
;在无效状态下,则不进行检测
以下是该单片机的二进制程序见以下附件:

网友H:
编码器装在负载端,有输出为正常,无输出为掉链子

网友I:
在链轮非工作区加一个霍尔传感器,检测链轮工作情况,给出信号控制变频器输出

网友J:
你链条是脱落不是断了?
我想是脱落的,还是你安装链铁条有问题,正常不是不会脱落的。

网友K:
有一种检测电流的继电器,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就是检测电流过大或过小的时候它就会动作

网友L:
在主动轮和传动轮中间做个支架,用感应面积大点的接近开关检测链条。虽然粗糙了点但成本低,以我的经验效果应该不错。还有也应当在机械上找出问题所在,国产链条不行就换进口链条,机械结构问题也应可以找出改进的方法。
新手来学习~!

楼主:
十分感谢以上各位朋友的回帖,感动!
我单位共有7台同类设备,电气故障很低,所以我平常也很少去看,机械故障倒是多发,例如冷库里的机械变速箱经常因为温度过低而使润滑油凝固,出现变频器过载保护,我一般将故障确定到这一步就撤退,交由机械维修工处理,哎,也怪我比较懒惰,所以对内部的机械结构不太了然,例如链条为何经常脱落?听机械工程师说,原因有二:一是涨紧轮上有拉簧,需要经常性的拧紧,否则时间一长就会松弛,二是需要冷冻的产品是水产品,难免会在链条上形成冰块,导致链条滑脱,他说,如果电机主动轮和被动轮是纵向安装,即使链条脱落也不会引起大问题,但是该设备是横向安装的,链条一旦脱落,可能被其它转动机构卷进,引起故障扩大。

不管怎样,领导让我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会在未来的一段日子里研究一下,首先,将传动机构由横向改成纵向,这是不太可能的了,工程太大!我是电气技师,所以尽量从电的角度来想办法,等过几天我将这台设备的结构搞清楚,在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后再来向大家讨教。

另外,请对变频器性能、调试熟悉的朋友谈谈,能否从变频器内部设置来解决问题,这是最简便的……

网友M:
我晕啊!这还要加什么啊!链条掉!一定是链条不行!关电机什么事!只要解决链条问题不就行了吗!比如把链条!搞紧点!加点没!打掉几个!

网友N:
链条故障就解决链条的事情
电气上你保护了又怎样还不是要停机
耽误生产 。链条不行可以换皮带传动的啊 光皮带传动就有好几种 有一种是带槽口的我看适合你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N:
电气上你保护了又怎样还不是要停机
耽误生产 。链条不行可以换皮带传动的啊 光皮带传动就有好几种 有一种是带槽口的我看适合你的情况
这就错了,楼主的问题不在于耽不耽误生产的问题,而是在于掉链后造成链条卡住引起更大程度的机器损伤,或者由于没法检测到掉链而机器仍继续转动,引起产品质量问题。而你所说的皮带,无非是解决了掉链导致周围机械损伤的问题,而倘若这个皮带断了,而机器仍继续转动,导致产品在这个断链的流程地方堆积起来,而引起其他方面的设备故障,或者导致产品次品的这种情况,那么你这种办法还是没有彻底解决。最多只能说象仍采用链条,但加固链条防止掉落的一种改善措施。
所以本人认为还是采用我上面的那种方法比较彻底牢靠。实际上我的那种方法相当于简单的伺服系统,只有在负载侧的信号检查到后(且是脉冲沿信号,而不是那种电平信号,要是电平信号的话,当掉链时,负载侧的检测头刚停留在检测到的位置状态下时,那样岂不误认为一直不会掉链了么?)。才能允许电机下一次的转动,否则就给以停止信号。
可靠吧?而检测头可以采用金属感应头装在齿轮附近的固定位置上,在齿轮上焊出一个突出的铁块,用以感应接近开关。因为装在这个齿轮的这个突出铁块比较不容易晃动性吧?
(而若采用直接检测链条,那么由于其晃动性比较大,再加上接近开关的感应距离有限,所以有着漏检的可能存在。)
所以若要做到彻底,我认为我的方法最好,只是在制作这个电路时需要一定的知识而已。但成本不太高吧,所以若有这样的制作能力,我建议用我的方法。

网友O:
办法应该有不少......

网友P:
负载是皮带,可以考虑在皮带的滚筒上加以测速装置,链条一掉,负载皮带应该不转动,测速装置检测到速度为0时,报警,说明链条松动打滑或者链条脱落!

网友N:
这就错了,楼主的问题不在于耽不耽误生产的问题
那看来只有用联轴器加万向接头好了 怎么也不会产生掉链子的事情 不知可行吗

网友Q:
关键问题还是链条掉下来卡住别的设备。
个人认为,最好能修链条,使其不易掉落。或者更换为皮带传动等。
当然,因为工作环境有结冰等的影响,可能无法解决。
那是不是可以在链条下方安装支撑架呢?既然链条能掉下去,肯定能说明下方有空隙。烧几根水平方向的铁条,链条很长的话,多烧几根,链条掉了,也搁在铁条上。避免问题恶化。
同时,在链条掉落方向安装一个接近开关,控制电机停止。(普通接近开关感应距离据我所知,可达40mm,对射式的检测距离有50000mm,肯定有一款适合你的。)

网友R:
电机驱动的被动轮上加一个磁铁增加一个检查回路

网友R:
就像扶梯电机的测速开关当检测不到切断电机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K:
设计个定位轮,链条从轮上过,这样就有压力,在压力的作用下线路接通,链条脱落就失去压力,导致线路断路

网友S:
怎么没有人说用光电产品的呢??

网友T:
机械和电气结合
在连条的那两边做一个同步齿轮。
在通过电气检测元件来检测他的运行,一但链条掉了同步齿轮停止运行
检测用元件给出停止指令,使变频器停止运行

网友U(2009-12-24):
你可以试试把链条拖动改为齿轮咬合拖动,不知你那是否好改

网友V:
链条脱落了,另一端就不转了。从中取个信号就是了

网友W:
电流继电器不行吗,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C:
电流检测不容易控制,因为用链条传动的,由于存在着链条时松时紧的现象,导致负载时轻时重,所以用电流监测容易导致误判。
本人看还是采用在电机侧和负载侧两个链条传动齿轮上各安装一个接近开关,用电机侧的那个接近开关去监测到的信号去接通一个定时器,用负载侧的接近开关监测到的信号复位这个定时器,这个定时器需带有计时启动端子和计时复位端子功能的定时器,定时时间可以设置为1秒左右。
原理是:当机器启动时,接通定时器的电源,电机侧的接近开关用作这个定时器的计时启动信号,而负载侧的接近开关用作定时器的计时停止信号(电机侧的用来启动该定时器,负载侧的用来喂狗,当电机侧的接近开关启动该定时器后,需在设定时间内用负载侧的接近开关信号来关闭该计时,否则不及时关闭的话就导致定时动作,通知机器断链条故障,然后下次电机侧的接近开关信号再次启动该定时器的计时,然后再等待负载侧的关闭该计时动作,倘有一次没及时关闭,就会导致该定时器定时输出动作,这样周而复始);这应该是最优的方案,不过还可以简化,因为楼主说线体另一端在冷库内,估计信号不好取,可以直接做一小齿轮安装外面线体上与链条作同步运转,小齿轮的另一端做一偏心去感应或者触碰接近开关,偏心装置在能可靠使开关动作前提下相交点越小越好,应为有在链条断时刚好相交的可能性,随便一个通电延时继电器都可以,把他的电源与接近开关的常闭点串起来接,利用本身的断电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