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吸收器

楼主(2009-11-21):
我是装配电工,最近装一个柜子,里面是德国博世力士乐PLC和驱动器。研发人员加了个浪涌吸收器,以前接滤波器。我想知道这两个东西在消除干扰方面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当电压输入端出现较高脉冲电压时,浪涌吸收器会直通(正常是开路状态),将输入端短路,以此保护该装置。

网友B:
嗯,浪涌吸收是针对超高压的dv/dt吸收作用;滤波器一般是针对一定频段的dv/dt和di/dt的吸收作用。一个是幅值;一个是频率。不一样的物理意义。

网友C:
浪涌吸收是防止过电压的出现;滤波器一般是去除杂波,去除不符合要求的频率的电波,两者作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