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

楼主(2009-11-21):
请教各位用什么方法把PLC里已编好的程序(梯形图)复制到手提电脑。

网友A:
呵呵;只要你的PLC支持上载且没有加密,用软件及电缆就可以了;
前提是你的PLC不要是二三十年前的型号;

网友B:
上传、或自己编

网友C:
估计楼主的PLC是有密码的

网友D:
有密码的,就拉倒吧

网友E:
2楼的方法支持

楼主:
是松下FP-XC6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