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2):
目前看到一个图纸。里面有几个电气文字符号不明白。希望电气前辈能帮助我。告诉我具体是什么 文字符号分别是:SN  GT  WY  YK   SJ   BK   QA    JCJ   GH   CJ

网友A:
你这好像你那个是老图纸了吧
YK好像是阀线圈
SJ是时间继电器
BK 控制变压器
QA 像是手动开关
QA断路器
GH 没有倒是有HG是油阀
CJ是接触器
JCJ是中间继电器

楼主:
谢谢你呀 如果你是看过老图纸的。或者你以前就是用的这个图纸。你能帮我看看吗。我把图片发过来

楼主:
几个电气文字符号的疑问
几个电气符号分别是SN  GT  YK  SJ  BK  QA JCJ  GH  CT

楼主:
图片如下
图片

楼主:
这个是图片
上传3次都不正确,不知道这次如何

楼主:
这个是图片
11

楼主:
这个是图片

楼主:
成功了。楼上的。帮我看下。这几个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
有没有做电气的前辈,帮我看下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B:
1QA应当是起动按钮,5YK图形符号像是行程开关、但按拼音、YK是钥匙开关,其他要结合整张图纸或实物、才能判断了。
   另外,是机床设备还是电气设备(如开关柜等),是国内图纸还是国外图纸?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qlin,这个图纸我只有电气部分的,是国内的一个图纸,80年代做的。好多电气符号看不懂呀!着急。

网友B:
那时候虽没有明确的“电气制图”国家标准,但图形符号、文字符号,是有标准的,例如GB312-64(电工系统图图形符号)、GB315-64(电工设备文字符号),此外还有相关部颁标准、行业标准、或者通行的惯例。
   文字符号,除电阻、电容、电感等以外,通常是按其名称、取其一个或几个典型文字的拼音的头一个字母命名。例如:
   按钮AN(A)、停止按钮TA、起动按钮QA、正转按钮ZA、反转按钮FA;
   接触器C、交流接触器JC、正转接触器ZC、反转接触器FC、上升接触器SC、下降接触器XC、夹紧接触器JC、放松接触器FC、起动接触器QC;
   继电器J、中间继电器ZJ、时间继电器SJ、热继电器RJ、电流继电器LJ、电压继电器YJ、零压继电器LYJ;
   开关K、刀开关DK(电抗器也是DK,需结合图形符号阅读)、转换开关HK、行程开关XK;
   以及熔断器RD、电磁离合器DL等等,不一而足;但一些行业用法,可能又有不同,有时需根据图形符号、以及其他图面信息,来进行判断。
   但如果仅是进行原理阅读,一般只要知道是哪种类型的元件(如触点)、及与哪个符号有关联(如触点与哪个线圈有关)。参照这个思路,或许能猜到一些符号的意义。

   楼主所提图纸,如果要使用它, 一定会有实物,则对照实物可慢慢熟悉(注意安全);如果仅仅是学习或作为资料参考,可暂时放一放,待有了相关认识后再阅读。
   另外,通常完整的图纸上,会有图例或元件表,则可帮助识图。
   图形符号,如开关、线圈等,其基本形式,与现在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