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灯的问题

楼主(2009-11-22):
我有一个36V 变压器  我有 24V 灯泡  一个 还有 一个12V 灯泡  怎么接啊 让他们都亮啊

网友A:
按功率算两个灯泡的电流要是一样,可以串联。

网友B:
串联时是能工作的。不知你为什么这么用。

网友C:
呵呵;如果12V的功率刚好是24V的一半,两个是可以串接接到36V上;
否则还是别试;

网友C:
呵呵;如果两个的额定电流差的太远的话,串连其中一个是烧毁的;

网友D:
也可以单个串联电阻再接电源

网友E:
为什么要使两个电压等级不一样的灯泡、由同一个变压器供电?
   除了上述串联工作的可能性外,有条件的话,可以在变压器次级24V处做个抽头引出,但一定要有相应手段,作好绝缘,注意安全。
   另外,需注意变压器功率大小,即负载能力。

网友F:
费这么大劲干吗?一个36V灯泡买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G:
看额定电流是不是一样的,在串联!!!

网友H:
串联会烧的

网友I:
可以和十二V的串上个电阻呀

网友J:
串连,2个的功率要一样.不燃功率小的就烧了.

网友K:
你还是搞点不危险的东西玩吧.

网友L:
额定电流是不是一样的,在串联!!!

网友M(2012-08-09):
先按功率算出电流,需要串多大的电阻;最好加个稳压管,这样就保险了啊

网友N:
串上试一下烧了好买36V的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