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2):
如图:图 这种老式拉绳开关,有可能做成双控开关么,可以的话 需要几个,怎么接线

网友A:
你好,这种拉线开关我以前用过。如果想做为双控开关,必须是每一个拉线开关里有两个接触片。普通的只有一个接触片。你自己可以改。改好后两个棘轮接点分别接进线和出线。另外4个接点相连(每个拉线开关应该各有两个接触片形成的接点,分别与另一个拉线开关接点连接起来)如果你连接的正确应该可以满足需要。

网友B:
市场上有卖那种有3个桩头的拉线开关,外形跟普通开关是一样的,只是那种有3个接线桩头,实质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由其组成的双控开关电路图如下:(普通的只有2个桩头的不能实现这样功能的)

网友C:
我以前改过,可以的,两个拼一个。

网友D:
市场上有卖

网友E:
这个能改的话也不能长时间使用的,拉绳很容易段的。

网友F:
市场上有卖,但很少。

网友G:
现在市场很少有卖的了,你可以自己改,两个拉线开关组合一个,你可以用墙壁开关,用明装86盒,不难看的

网友H:
还是买一个吧

网友I:
三楼正解

网友J:
和普通的双头开关一样

网友K: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L:
还是墙壁开关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有卖那种有3个桩头的拉线开关,外形跟普通开关是一样的,只是那种有3个接线桩头,实质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由其组成的双控开关电路图如下:(普通的只有2个桩头的不能实现这样功能的)
那不是要用4个这样的拉绳开关了?

网友B:
4个?4个控制一盏灯?那样不行,只能2个这样的单刀双掷开关来控制一盏灯。若你要在4处地方控制一盏灯的话,就要才采用4个单刀4掷开关(这样的开关估计只能是万能开关,或者是象收录机上用的那种4段拨动开关了),而且开关之间的线的根数不像上图的2根线了,需要4根了。
除非你是指4个单刀单掷拉线开关来组合成上图的电路,那样是对的,由2个单刀单刀单掷自己动手改装成一个单刀双掷开关。4个就能改装成2个。

网友M: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两个合一个,变成单刀双掷

网友N:
改还不如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