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2):
请高手帮下忙:

       公司有一台数控磨床的伺服电机不工作,把电全关了从新再开机运行两三下又不行了。我检查了伺服电机制动器没有电,伺服电机轴可随意转动,三菱MR-J2S-60A伺服器显示AL--一切正常,我又检查了伺服器到PLC到伺服电机的线路没有发现问题,PLC有脉冲输出,但伺服器到PLC输入端没有信号,请问问题出在那里!

楼主:
有网友说是svo-on信号没有接入,我查了伺服器说明书没找到

网友A:
用软件监控下,或是通过数码管上的监视,看下SERVO ON有没有接通
正常情况下制动器没电,是要锁定的

网友B:
在伺服上查一下有没有收到脉冲;

网友C:
伺服电机的使能都没加上,肯定是可以随意转动的,给它使能信号,不能给的话检查原因

网友D:
对照手册查代码

楼主:
plc y5输出给了伺服开始信号,出问题后我绕开plc直接把它短接后还是不行,plc 输入X0(ABS数据bit0)X1(ABS数据bit1)X2(数据准备),用伺服器自身检查,强制输出只有plc的X2显示有输入,X0、X1都没显示。plc  X0、X1、X2只有在开机时X2闪了一下1秒都不到。我检查了伺服器CN1A、CN1B接口有+24V、24G都有输入。请大家看看问题出在那里。

楼主:
伺服器显示AL--一切正常,伺服器没有报警。

楼主:
plc 输出Y6(传送模式ABS)Y7(ABS要求)只有在开机时闪了一下1秒都不到。

网友E(2009-12-23):
请问MR-J2S-60A可否用MR-J2S-100a替换啊?

网友E:
我用MR-J2S-100a替换MR-J2S-60a后报警 1A   不知道怎么修改参数 哪位仁兄能否帮忙指点指点?

楼主:
我在网上找了说明书,是MR-J2S系列的,你要我传给你

楼主:
http://www.gkcity.com这里有说明书

楼主(2010-01-25):
怎么没有人会吗?

网友F(2015-03-06):
回复 网友E:
通过修改参数是可以的

网友G(2015-05-13):
回复 网友F:
请教修改方法

网友G:
你可以是手动使能运转看看,如果手动使能运转没问题,就是使能信号出问题了。用查看io端口的方法很好,不过我也没用过这种方法,可参照说明书进行查看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这方法肯定行,不过我也没用过,建议楼主按说明书操作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