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电缆过路保护

楼主(2009-11-22):
大家日常工作中,在不能埋地和架空情况下,如何处理在主干道路上电线电缆的过路保护问题?

网友A:
^_^,难题,不能埋地,也不能架空。那只能摆在路上了,人见人踩,车见车压。你说怎么保护呢?采用无线传输?哈哈,技术超前了。

网友B:
把路掏个槽槽,线套上钢管放在槽槽里面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_^,难题,不能埋地,也不能架空。那只能摆在路上了,人见人踩,车见车压。你说怎么保护呢?采用无线传输?哈哈,技术超前了。
办法肯定是有的,这是过路保护问题,现实中也确实存在的,比如在电线电缆上扣槽钢保护也是一种方法呀。只不过是抛砖引玉,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其它的覆盖保护方法或新工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办法肯定是有的,这是过路保护问题,现实中也确实存在的,比如在电线电缆上扣槽钢保护也是一种方法呀。只不过是抛砖引玉,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其它的覆盖保护方法或新工艺
寇槽钢?那路面不就起凸了?这个允许?呵呵,你应该把条件说清楚。在路面上可以改变什么,不允许改变什么。否则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在路面上允许固定的物体高度和宽度是否有要求呢?

网友C:
你要是临时的线你就放个槽钢。

楼主:
寇槽钢?那路面不就起凸了?这个允许?呵呵,你应该把条件说清楚。在路面上可以改变什么,不允许改变什么。否则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在路面上允许固定的物体高度和宽度是否有要求呢?

主要是临时线,水泥路面,路面是不能破坏的,但肯定是要过重车的,在考虑不破坏路面的情况下,临时敷设电缆,不破坏电缆的过路保护,没有高度和宽度要求的

网友D:
这个太简单了
机械穿管机啊你怎么要求怎么给你打出来 多大角度都行

网友E:
有照片可以传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