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车动力制动

楼主(2009-11-22):
我矿新装一台JTP-PC绞车,PLC电控,可此绞车未配备动力制动装置,不能满足人车下放的安全条件,请问动力制动的原理是什么?如果加装动力制动装置需要一些什么电器元件?师傅们请赐教?

网友A:
既想讨论问题,就应该把你的绞车系统说的能详细些。PLC控制不用了绞车的,绞车的传动是电机,需要采用交流或者直流电机来驱动控制,PLC只是一个操作和发命令的单元。绞车没有动力制动,但也会有别的制动形式,希望先把你的系统介绍清楚,然后再说你的希望和要求,这样讨论比较能深入和直奔主题。

楼主:
我们采用的是110KW——8交流调速(电阻)电机,因为煤矿斜井下放人车要求速度相当慢,一般靠机械制动安全系数小,现在要求给电机施加一个直流制动磁场即动力制动,我只知其名,请大师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采用的是110KW——8交流调速(电阻)电机,因为煤矿斜井下放人车要求速度相当慢,一般靠机械制动安全系数小,现在要求给电机施加一个直流制动磁场即动力制动,我只知其名,请大师指教!
哦,是这样呀。那个直流制动的原理很简单,也是利用直流电机的原理,让交流电机输出轴旋转的部分建立一个固定的磁场,在这个磁场通直流电流,旋转轴与定子形成电磁链,实现制动。磁场越强,磁链越紧密,制动力越强。这就是电磁制动的基本原理。

楼主:
如果自己动手做一个需要些什么电子元件?

网友A:
自己动手做当然是最好了。首先知道电磁制动线圈的工作电流,然后,按这个电流设计一个直流可调电源。,这个电源,采用闭环电流控制,而且最好是PWM(脉宽调制)输出的,根据给定的制动信号强弱输出电流可变。需要电源变压器、可控整流电路模块、PWM控制和驱动电路、电流传感器。

楼主:
谢谢!如果能有电路图那就更好。

网友B(2014-08-30):
自己动手做就可以。我矿的就是我自己改装的,很简单,楼主是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