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2):
三菱GDT2软件,新建文件后,出现的话面转换按钮是基本切换,不是画面切换,请问怎样设置才能出现画面切换按扭?

网友A:
在按钮工具栏里有选项的.. 也可以直接给寄存器附值,会自动弹出相应的窗口.

网友B:
直接有画面切换的元件可以使用的

楼主:
能说具体一点吗.比如说我要设计的是三菱GT1155R的触摸屏,新建文件后,调出的多用动作开关,属性里的转换是基本转换,怎样设置才是画面转换?

网友C:
2楼的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B:
这个就是画面切换的软元件了

楼主:
抱歉,我可能没有说清楚,我这里说的基本切换和画面切换的区别是,基本切换只是单一的直接切换到指定的画面,而画面切换按钮的功能不但有直接切换到指定的画面的功能,而且还可以指定一个软元件,比如说,M535,当它为NO时,转换到一个画面,为OFF 时转换到另一个画面,同样的型号,我发现别人的文件里的是画面切换钮,而我新建的文件却是基本切换钮,想必是哪里没有设置好,没出现这样的按钮,而并不是找不到切换对话窗.用旧软件FXPCSD新建的文件里就有这个功能.

楼主:
是不是GT11系列才有这个条件转换功能,而GT10系列没有这个条件转换功能!

网友B:
把你说的画面切换按钮上个图看下
你说的功能可以结合PLC程序实现,触摸屏是存储画面序号的地址的

网友D:
呵呵;更改对应键的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抱歉,触摸屏的画面不知怎样弄出来,结合PLC的方法我会的,就是太麻烦.

网友B:
是指这个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往前一个画面,动作(基本画面切换)对话框中,GT11系列产品可选软元件选项,而GT10系列这个选项就不能选,是不是GT10系列产品没有这项功能,还是我没有设置好!

网友B:
GT10不可以选择这个

楼主:
哦,是吗.非常感谢fumz78的热心解答!在这里再请教一个问题,在设计三菱F940时,触摸键覆盖的文本和图形看得见,而设计GT1000时触摸键覆盖的文本和图形却看不见,有什么办法能使GT1000的触摸键覆盖的文本和图形也能看得见?

网友E:
可以结合PLC程序实现,触摸屏是存储画面序号的地址的

网友F:
功能键里设置调用画面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