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2):
各位:
我有一个200KW的电动机,星角起动(用的是苏州产的西门子)。先启动正常了,即已经转到角工作了。接着又有一台250KW的电机星角启动(用的是施耐德接触器),在250KW的电机转角的时候,200KW电机的接触器就会发生抖动,导致接触器烧坏。
我的问题是:1.为什么施耐德的接触器不抖动,而苏州产的西门子接触器抖动?是他们的电气性能不一样?
2.在250KW电机转角的瞬时,电压有瞬时的下降,这也是正常。一般接触器的线圈是电压范围是220*85%到220*105%伏,那么如果是降到了这个范围以外,那为什么施耐德的接触器不抖动?

网友A:
一般接触器在85%-110%范围内都能可靠吸合,在20%-75%范围内能够可靠释放。
我想如果是你的电压正好赶在了80%-85%之间的话,有可能就抖动。而施耐德的不抖,可能是做的好一些罢了。

网友B:
施耐德做得不错

网友C:
施耐德的接触器好 空开也好

网友D:
维持电压不一样

楼主:
我也认为是施耐德的接触器好一些,不过瞬间的电压降低也不致如此吧。并且接触器已经面目全非了,有烧坏的迹现,真不知还能支持多久。

网友E:
能介绍下用的是何种星三角起动电路?星转角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如果星转角的时机不当,会造成很大的电压降,从而造成接触器抖动。

网友F:
不同厂家的电器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G:
这主要是产品性能上的问题,质量好的所能承受的电流要大些     和线圈电压没有多大关系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现在基本上可能定性了,是接触器的性能不一样。如有不同的观点,请跟贴。

网友H:
难道用电动操作的【万能断路器】不是更可靠?

不就是价格高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