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2):
日本語 英語 中国語
亜鉛ダイキャスト Zinc die-cast 锌模铸件
アース Earth 接地
アース端子 Earth terminal 接地端子
アクセスサイクル Access cycle 存取周期
アクリル Acryl 压克力
ASCIIコード Ascii code ASCII码
アダプタ Adapter 适配器
圧接 Pressure welding 压焊/压接
厚み Thickness 厚度
圧力ポート Pressure port 压力孔
アップロード Upload 上传
後入先出法 Last in, first out method [Lifo method]. 后入先出法
アドオン Add on 加算置位
アドレス Address 地址
アナウンス機能 Announce funcation 广播机能
穴の中の変位測定 Dsplacement measurement of a target in a hole 孔内目标物的位移测量
アナログ Analog 模拟
アナログ出力の応答周波数 Response frequency for analog output 模拟输出的反应频率
アナログ電圧出力の温度ドリフト Temperature fluctuation in analog output voltage 模拟输出电压的温度波动
油溝 Oil groove 油槽
油焼入れ Oil quenching 油淬火
誤り制御方式 Error control type 出错控制方式
粗削り Rough cutting 粗加工
アラーム出力 Alarm output 警告输出
アルゴンガス Argon gas 氩气
アルミニウム Aluminum 铝
安全規格 Safety standards 安全标准
安全検査 Safety inspection 安全检查
安全在庫 Safety inventory 安全库存
安全対策 Safety measures 安全措施
安定化電源 Stabilized power source 稳定化电源
アンプ Amplifier 放大器
アンペア Ampere 安培
イオン電流測定 Ion current measurement 离子流测量
イオン発生方式 Ion generation method 离子产生方式
イオンバランス Ion balance 离子平衡
イオンレベル警報出力 Ion level alarm output 离子水平警报输出
意匠技師 Originality designer 创意设计师
異常出力 Error output 错误输出
異常値除外 Abnormal value elimination 去除异常值
板幅 Board width 板宽度
一致出力 Match output 匹配输出
一致信号 Consistency signal 一致信号
一致度 Matching rate 匹配率
位置合わせ Align to position 对齐位置
位置決め Positioning 定位
位置決めパターン Positioning mode 定位方式
位置決め用パラメータ Parameters for positioning 定位用参数
位置補正 Position adjustment 位置调整
一覧 List 清单
移動条件 Movement condition 移动条件
移動表示 Movement representation 移动表示
移動平均法 Movement average method 移动平均法
移動方向 Movement direction 移动方向
移動量 Travel 位移量
移動量小 Shift small 小移位
移動量大 Shift large 大移位
異品種検出 Detection of different parts 不同零件的检测
異品種混入防止 Preventing different type 防止不同型号
イメージセンサ Image sensor 影像传感器
イメージ調査 Image survey 形象调查
イメージファイル Image file 影像文件
色温度 Color temperature 色温
色の判別が可能 Color differentiation possible 可以区分颜色
印加電圧 Applied voltage 施加电压
印刷 Print 打印
印字 Mark 刻印
印字中 Marking 正在刻印
インストール時の注意 Precautions at the time of installation 安装须知
インストールの手順 Installation procedure 安装程序
インターフェース Interface 界面
インターレース走査 Interlaced scanning 隔行扫描
インデックス Index 索引
インライン化 In line 联机化
ウエハ Wafer 硅片
ウエルドライン Weld line 焊接线
受入検査 Inspection of in-coming materials 来料检查
請け負う Contracting 承包
薄型 Thin profile 细型
渦電流 Eddy current 涡电流
内訳 Details/Breakdown 明细
上書き保存 Overwrite 覆盖
運転試験 Test of running 运转试验
運転速度 Moving speed 运转速度
運転モニタ Operation monitor 操作监视器
エアパージ接続口 Air purge connection port 净化空气连接口
エアフィルタ Air filter 空气过滤器
エージング Aging 老化
ABS樹脂 ABS resin ABS树脂
液晶モニタ LCD monitor 液晶监视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SSL
エッジ Edge 边缘
エッジ強調 Edge enhancement 边缘加强
エッジ検出 Edge detection 边缘检测
NC(数値制御)旋盤 NC lathe 数控旋床
エミュレータ Emulator 仿真器
エラー Error 错误
エラー解除 Error reset 错误复位
エラー状況 Error status 错误状态
エラー履歴 Error history 错误历史记录
エラーメッセージ Error messages 错误信息
エリア Area 区域
エリア設定 Area setting 区域指定
エリアチェック Area check 区域检查
円弧 Arc 圆弧
エンコーダ Encoder 编码器
演算 Calculation 计算
円柱型 Cylindrical 圆筒型
エンドキャップ End cap 尾帽
エンボシング Embossing 凸形
エンボス模様 Embossment Pattern 凸起图案
応急措置 Emergent measures 应急措施
応差距離 Hysteresis 反差距离
応答性 Responsibility 反应时间
応答速度が速い High response speed 反应速度快
オートスパン機能 Auto Span function 自动线性
オートゼロ機能 Auto zero function 自动归零
応力 Stress 应力
オーバーホール Overhaul 大修
オーバーレンジ警告 Range-over alarm 整个范围报警
オープンコレクタ Open collector 集电极开路
オーム Ohm 欧姆
送り現在値 Current value of feed 进给现在值
送りネジ Feed adjustment bolt 进给调整螺栓
押し出し Extrudate 成型件
お墨付き Authorized, authorization 权威认可
 待续

网友A:
不错,不过好像学日语的人不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过好像学日语的人不多吧
俺就是用日語的,楼主集中发啊  顶一下

网友C:
不错,有学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