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笨问题

楼主(2009-11-22):
想用上位机组态来访问plc数据,使用HOSTLINK协议,命令格式里面有个头代码,
我理解的意思就是PLC里面的区域,如果我在PLC程序里面定义了一个10.11的开关量地址
那么在HOSTLINK的命令中应该怎么写这个地址啊?
因为不是我的程序,是不是要在那个什么内存监控里面看这个10.11的地址?
我现在想用HOSTINK协议来访问PLC里面的数据,

根据技术热线的反馈,就是直接用RD或者WD命令就可以了,
我先不明白的是,像这样的10.11的地址值,我应该怎么知道它的地址,然后用RD命令去读它的状态呢??

或者说是像这样的D10,是不是说的就是DM0010??

这些地址都不是输入输出地址,只是内部地址。

麻烦各路高手哈,小弟谢谢啦

网友A:
这些只是变量. 把反映PLC的状态都集中变量.

楼主: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意思,你的意思是集中设置吗?

网友B:
IR10开始,选11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