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2):
现有一只起动马达,额定功率为5.5KW,是用24VDC供电的,要计算用多少平方的电缆线,是怎么计算的??谢谢~~!

网友A:
是汽车的还是柴油机的?这个好像没有太严格的要求吧?等等楼下高手吧!

网友B:
一般用0.75平方就可以

网友C:
5.5KW的马达,AC220V都要1.5平方的线,直流更要加大,我建议2.5平方的线.

网友D:
x线径不小

网友E:
估计要用50平方及以上,汽车行业标准QC/T467《起动机电路的电压降》规定每百安培电流造成的允许电压降为0.2--0.4伏,可根据该起动机的起动电流(估计要近千安培)及导线长度,来计算出截面积,如果不考虑经济因素导线越粗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