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LC NWO系列问题

楼主(2009-11-23):
富士PLC  NWO系列编程下载问题
富士 NWO系列PLC 和NB\NS\NJ系列有何区别?为什么找不到这个系列的说明书? 富士 NWO系列PLC 编程软件应该用那一种?我用USB-CNV3编程电缆可以么?

网友A:
呵呵;说明书对应的是SPB系列;

网友B:
1、主要区别在于该系列可以工作在Micrex-SX模式,支持IL,LD,SFC,FBD,ST五种编程方式。
2、编程软件可以使用Flex PC Programmer 或者 Standard Loader V3版本,当内部程式在SX模式下也可以使用D300Win。
3、早先的编程电缆能够使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帮助,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