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3):
在PLC中。一些基本的专业术语不懂。 点.  位. 字节.  字. 这些在PLC中是干吗用的?  另外又
联系到了进制问题。主要是转换数字储存吗?    模拟量在PLC里面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望前辈.
师傅们赐教。  我是新手  在学PLC

 能举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更容易理解  谢谢 。。

网友A:
点一般指的是PLC的输入输出点数;
位是计算计处理的基本单位,二进制,只有0、1两种状态;
一个字节由8个位组成;
一个字由2个字节,也就是16位组成;

楼主:
那8个位组成的字节或16位组成的字在PLC中干什么用的 ?
还有里面的十进制。八进制和16进制又是干吗的呢 ?
另外比如一个PLC输入有24个点,是按八进制排序的。 那就是有三个通道还是24个通道呢 ?
  谢谢指教

网友A:
呵呵;2进制、8、10、16进制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在PLC中数据一般是16位或32位的;
有的PLC输入输出点是按8进制排的;比如三菱FX系列;
通道是对不同的PLC来说的,三菱一般通道是指模拟量或特殊模块来讲;

楼主:
哎呀~!还有好多不懂的东西  够学的 。。谢谢你 前辈...

楼主:
对了  模拟量是什么东东呀 ?  举个简单的例子看看

网友B:
在这里说了也是一知半解的,还是找本书系统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