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3):
PLC控制线路中常有外部输入接长开,程序却用长闭,请教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呵呵;PLC中对输入点的常开/常闭可以随意调用;

网友B:
更据需要定

网友C:
两种都能用,随便用哪种都可以.

网友D:
常闭点后面的程序是在按钮不动作时执行、按钮动作时不执行的。

网友E:
当按钮接用常开点,程序中使用常开还是常闭,则根据所需要的功能决定,而不是常开到常闭转换的实现。
   比如,该按钮用于停止,按钮接于X2端子(FX2N),取按钮“动作”为停止有效,而梯形图又如下图所示(摘自《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 ),则需使用输入继电器的常闭点。
   这是因为,按钮按下时,其常开点接通,则X2接通、其常闭点断开,从而使Y1断开(若Y1先已接通)。

(记得这个问题,在哪里回复过。)

楼主:
比如说,我把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接到PLC输入点 但是我不想让他老是通电,那只能接常开点,这样的话程序能实现吗?

网友A:
呵呵;你还没有明白PLC内的常开/常闭点;

网友F:
这个根据实际情况使用。

网友G:
接入 LD NOT 指令就可以.

网友H:
开闭点用什么都能实现的,关键是有些特殊地方要用特殊的点。比如急停

网友I:
硬件有常开常闭,软件也有常开常闭,4种组合

网友J:
要根据你实际的需要来选择用常开或常闭,单纯的讲常开常闭没什么意义

网友K:
程序中用常开的

网友L:
确实要注意的是急停和越位,一定要用外部是常闭触点,PLC内部是常开的触点,这样防止急停和越位开关损坏造成设备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