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3):
我现在用S7-300也NET组态已成功,且WINCC与EM277也能建立连接,但数据却不能显示?谁能帮帮我,最好举个例子,详细的,比如在组态时S7-300里的EM277有无设置?S7-200程序中如何把变量添加的V区,以VW1002为例?WINCC中如何添加对应册变量?

网友A:
数据类型选的是否一致?你用的协议应该是s7 protocal吧,在协议下创建一个连接。然后在那里建立变量,定义变量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