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数字显示控制

楼主(2009-11-23):
我有台板机每次切板都要量
我想在运动台平上加一个道轨同时在道轨上加一个解码器和数字显示器,当平平台移动了多少距离
安数字显示器就显示多少,请问该用什么显示器,在哪里能买到,要多少钱,有这样的显示器面板吗

网友A:
市场上有现成的卖,一般用在铣床上的比较多。

网友B:
不只是显示器就能解决的 ,大体是用单片机加编码器测距,如需要的话忙您解决!

网友C:
不知道这个行业有没有专用的。但是我能想到的和楼上是一样的,用编码器和单片机编程,LED再输出。或者编码器接小型PLC,用plc直接输出数码块那种方式。

网友D:
没那么复杂,买过位移传感器(侧长传感器),加数显表即可,不会超1000元的,也不需编程

网友E:
PLC的高速计数+数显功能模块

网友F:
哪用那麻烦啊,买个光栅尺及数显表,一套的,厂家包安装。你都不用动,价钱根据你要长度算了

网友G:
机械式计米器

网友H:
人家现成的机械上就有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哪用那麻烦啊,买个光栅尺及数显表,一套的,厂家包安装。你都不用动,价钱根据你要长度算了
这个可以考虑。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没那么复杂,买过位移传感器(侧长传感器),加数显表即可,不会超1000元的,也不需编程
这个好啊

楼主:
哪里有,联系电话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