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抗器

楼主(2009-11-23):
变频器输出电抗器可以将变频器输出的开关波转换成正弦波输出吗

网友A:
你想当变频电源来使用?

网友A:
可以使用正弦波滤波器,它使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近似于正弦波;
输出电抗器的主要作用是:补偿长线分布电容、抑制输出谐波、减小噪声;

网友B:
是的,输出电抗器为正弦波滤波器。即可满足要求

网友C:
输出滤波器,光有电抗器好像是不行的吧,要配合电容器,通过合理的参数计算,滤掉载波频率的谐波,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正弦波输出电压。

网友B:
呵呵,楼上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我看到的是很少有电容,都是采用电抗器改善波形为正弦波。这只是外部能看到的,至于装置内部是不是在输出侧加了电容,就不知道了。^_^

网友D(2010-01-18):
变频器输出滤波器主要作用应该是补偿波形断口的,要说能吧变频器输出的矩形波虑成正弦波那是不现实的。

网友E:
在变频器的输入及输出接线中串入磁环,非常有效地抑制变频器对PLC模似量输入模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