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泵的问题

楼主(2009-11-23):
求教水泵压力,电流等问题,正常压力应该工作在额定压力的什么范围之内呀?

网友A:
水泵名牌上标注的

网友B:
应该工作在额定压力%10左右,如低于额定压力会超电流的

网友C:
水泵的电流【负载情况】是与流量紧紧挂钩滴!

与压力关系不是很大,流量越大,电流越大,同时压力会变低

网友D:
建议仔细读一下说明书,都说明白了。注意选择扬程,

网友E:
你找个水泵的原理示意图,上面有曲线的。

网友F:
水泵用在那里,是变频供水上吗

网友G:
应该工作在额定压力%7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