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3):
昨晚我们厂主电缆有小偷光顾了,给剪了一条火线和一条零线两根线,我们是三相四线.这两根线一断竟造成了我们宿舍楼的灯管和电器瞬间全部烧毁.我们宿舍楼用的是220V电,既然零线都断了为什么还会有这么高的电压把电器都烧毁了?零线都断了不就是没有回路了吗?没有回路了怎么来电流?
好困惑,想不明白!!!因我不是电工,我们厂也没有专职电工,个个都是半桶水.所以谁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能为我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也说不太清楚,
   你想想看,零线与火构成单相220V。
零线断就与火线相通了。用电器就成了通路状态。也相当与一根导线。

网友B:
假如C相和N相断了,A、B两相的电器串联后承受相电压380V,其中A相1、2、3并联,B相4、5、6并联,你哪一相的电器并得越少电阻越大,在串联电路中此相电器所承受的端电压就越高,此时有可能出现有一相电器的端电压为300V,而有一相电器的端电压为80V,反之就越低,如果A、B两相电器的电阻相等的话,此时电器所承受的端电压为190V就不会烧毁,但在实际中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楼上的很对!

可以在家里安装0.23kv 的避雷器,就是电容盘里面的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很对!
可以在家里安装0.23kv 的避雷器,就是电容盘里面的那种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E:
同意二楼,分析的有道理,建议加精。

网友F:
220的变成380了呀

网友G:
在三相四线的电力系统中,零线的作用不光是提供相电压的通路,最关键的作用是维持三相电压的平衡。如果零线断路的话,变压器的中性点就产生了漂移,其后果就是可能有两相的电压非常的高,而另外的一相则异常的低,不巧的是你门房间的电器正好是接在了最后的那两相中的一相了,所以烧掉电器是当然的,还好没有引起火灾。
 最好的方法是在电力线路中加装自动检测保护线路,在三相电压严重不平衡时会立即跳闸。

网友H:
对 变成了 380 了 当然烧毁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很对!

可以在家里安装0.23kv 的避雷器,就是电容盘里面的那种
没见过实物

网友J:
装压敏电阻也可以吧?!

楼主:
谢谢各位!事故原因我大致明白了,我们一楼是几间商店,他们跟我们不是同一相线,果然他们一点事都没有,只是当时电压一下子变得极低.我们楼上就损失惨重了,烧毁了三台电视,两台电脑和所有的照明灯.
那么我们以后该如何防范这类事故呢?该加装什么保护器材?如何安装?

网友K:
剪断的 是总线的零线,所以发生零点漂移,造成有的相电压高有的相电压低,高的当然要烧毁了。

网友L:
这是基础知识,为什么在电路中零线不设保护?零线就是中性线,它的作用就是保持三相电压的平衡,因为变压器的三相变压线圈是星形接法,一旦零线断路,某个局部的负载就会变成380.超过负载的额定值,必然会烧毁,还是注意防盗吧!!!

网友M:
3楼说的很明白,估计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加个空气开关或漏电断路器都行吧。

网友N:
在你楼前使零线重复接地,就可避免上述问题了。

网友O:
三相不平衡,有时供电局的零线断会造成大面积的电压过高烧毁用户电器

网友P:
赞成三楼的解释
我厂就发生过同类故障

网友Q:
这小偷也太厉害了,带着电就把主电缆给装兜里了。

网友R:
感觉电压变高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没有中性点了.

楼主:
各位,谁来给我指点一二,急啊!小偷再来剪一次就麻烦大了
给点专业的建议吧

网友S:
重复接地就搞定了
钱多买2000乘10 乘100的铜排 或者更长的镀锌扁铁打入地下

网友B:
用铝芯电缆,新的价格也便宜,小偷偷东西首先要“踩点”,估计发现不值钱的东西他不会去冒险。

楼主:
23楼师傅,接地我们有,难道单接地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S:
单接地是可以啊 现在的变压器绝大部分是星点接地的 就是中性点  关键是你的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怎么接的   只要你的进线电源端零线是和接地阻值非常低的话3欧吧外接零线断掉之后即使三相负载不平衡也没有关系的 我不知道你的接地体是什么金属 一般镀锌扁铁50MM乘5MM长度在十米 以上 按标准埋入地下的是不会出现你讲的烧掉很多东西

楼主:
gaoqinxi,我们是三相四线,只有一条零线.我本人非专业电工,我们厂也没有专业电工,所以不知怎么测电阻值.接地是一块扁铁,不知是什么材料.

网友T:
220的变成380

网友L:
1.重复接地
2.安装报警系统

网友S:
有接地电阻测量仪 你的扁铁是镀锌的吗长度深的 多少 太短太少效果不好 用磨光机抛亮电钻开孔 再用镀锌螺丝 和铜的线耳扭紧防锈处理 另一端接到开关箱零线的地方一块连接起来就行了 个人觉得和等电位端子排连在一起也行 不过还是独立的好

网友U:
重复接地的话,问题肯定能处理掉。说简单点,也就是2根零线。如果你那有避雷针,避雷线之类的装置,买一根线,把住的地方的零线接到避雷装置上就OK了.

楼主:
有接地电阻测量仪 你的扁铁是镀锌的吗长度深的 多少 太短太少效果不好 用磨光机抛亮电钻开孔 再用镀锌螺丝 和铜的线耳扭紧防锈处理 另一端接到开关箱零线的地方一块连接起来就行了 个人觉得和等电位端子排连在一起也行 不过还是独立的好
----------------------------------------------------------------------------------------------------------------------------
gaoqinxi你好,我今天仔细查看了电箱,发觉接地并不是连接在零线上,只是连接在电箱外壳.搞不懂以前安装的人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一端接地,另一端接在电箱的总零线上,是这样吗?
弱弱问一句:零线不是会有回路电吗?这样接的话会不会有危险?会不会电到人啊.(本人是外行,不懂这些,请指教)

楼主:
重复接地的话,问题肯定能处理掉。说简单点,也就是2根零线。如果你那有避雷针,避雷线之类的装置,买一根线,把住的地方的零线接到避雷装置上就OK了.
---------------------------------------------------------------------------------------------------------------------------
我们只有一根零线的啊.

网友S:
以前的安装是保护接地 当本来不带电的外壳带了电就是通过这个接地线把电和大地接到了一起 从而减少了 电气外壳绝缘破损之后漏电 导致人触点的几率减少很多 因为人的阻值比大地要大很多 电大部分回路是流向的大地。  有工作接零 和保护接零之分 现在的三相五线制方式居多   重复接地有好也有坏    建议你网上搜搜 电力防雷 和接地就明白了

网友S:
仔细看看吧
建筑工程供电使用的基本供电系统有三相三线制三相四线制等,但这些名词术语内涵不是十分严格。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对此作了统一规定,称为 TT 系统、 TN 系统、 IT 系统。其中 TN 系统又分为 TN-C 、 TN-S 、 TN-C-S 系统。下面内容就是对各种供电系统做一个扼要的介绍。
TT 系统 TN-C
供电系统→ TN 系统→ TN-S
IT 系统 TN-C-S
(一)工程供电的基本方式
根据 IEC 规定的各种保护方式、术语概念,低压配电系统按接地方式的不同分为三类,即 TT 、 TN 和 IT 系统,分述如下。
( 1 ) TT 方式供电系统 TT 方式是指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的保护系统,称为保护接地系统,也称 TT 系统。第一个符号 T 表示电力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第二个符号 T 表示负载设备外露不与带电体相接的金属导电部分与大地直接联接,而与系统如何接地无关。在 TT 系统中负载的所有接地均称为保护接地,如图 1-1 所示。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相线碰壳或设备绝缘损坏而漏电)时,由于有接地保护,可以大大减少触电的危险性。但是,低压断路器(自动开关)不一定能跳闸,造成漏电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高于安全电压,属于危险电压。
2 )当漏电电流比较小时,即使有熔断器也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还需要漏电保护器作保护,困此 TT 系统难以推广。
3 ) TT 系统接地装置耗用钢材多,而且难以回收、费工时、费料。
现在有的建筑单位是采用 TT 系统,施工单位借用其电源作临时用电时,应用一条专用保护线,以减少需接地装置钢材用量。
把新增加的专用保护线 PE 线和工作零线 N 分开,其特点是:①共用接地线与工作零线没有电的联系;②正常运行时,工作零线可以有电流,而专用保护线没有电流;③ TT 系统适用于接地保护占很分散的地方。
( 2 ) TN 方式供电系统 这种供电系统是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工作零线相接的保护系统,称作接零保护系统,用 TN 表示。它的特点如下。
1 )一旦设备出现外壳带电,接零保护系统能将漏电电流上升为短路电流,这个电流很大,是 TT 系统的 5.3 倍,实际上就是单相对地短路故障,熔断器的熔丝会熔断,低压断路器的脱扣器会立即动作而跳闸,使故障设备断电,比较安全。
2 ) TN 系统节省材料、工时,在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广泛得到应用,可见比 TT 系统优点多。 TN 方式供电系统中,根据其保护零线是否与工作零线分开而划分为 TN-C 和 TN-S 等两种。
( 3 ) TN-C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用工作零线兼作接零保护线,可以称作保护中性线,可用 NPE 表示
( 4 ) TN-S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把工作零线 N 和专用保护线 PE 严格分开的供电系统,称作 TN-S 供电系统, TN-S 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系统正常运行时,专用保护线上不有电流,只是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 PE 线对地没有电压,所以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是接在专用的保护线 PE 上,安全可靠。
2 )工作零线只用作单相照明负载回路。
3 )专用保护线 PE 不许断线,也不许进入漏电开关。
4 )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不得有重复接地,而 PE 线有重复接地,但是不经过漏电保护器,所以 TN-S 系统供电干线上也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
5 ) TN-S 方式供电系统安全可靠,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等低压供电系统。在建筑工程工工前的“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和地平——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 5 ) TN-C-S 方式供电系统 在建筑施工临时供电中,如果前部分是 TN-C 方式供电,而施工规范规定施工现场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则可以在系统后部分现场总配电箱分出 PE 线, TN-C-S 系统的特点如下。
1 )工作零线 N 与专用保护线 PE 相联通,如图 1-5ND 这段线路不平衡电流比较大时,电气设备的接零保护受到零线电位的影响。 D 点至后面 PE 线上没有电流,即该段导线上没有电压降,因此, TN-C-S 系统可以降低电动机外壳对地的电压,然而又不能完全消除这个电压,这个电压的大小取决于 ND 线的负载不平衡的情况及 ND 这段线路的长度。负载越不平衡, ND 线又很长时,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偏移就越大。所以要求负载不平衡电流不能太大,而且在 PE 线上应作重复接地。
2 ) PE 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入漏电保护器,因为线路末端的漏电保护器动作会使前级漏电保护器跳闸造成大范围停电。
3 )对 PE 线除了在总箱处必须和 N 线相接以外,其他各分箱处均不得把 N 线和 PE 线相联, PE 线上不许安装开关和熔断器,也不得用大顾兼作 PE 线。
通过上述分析, TN-C-S 供电系统是在 TN-C 系统上临时变通的作法。当三相电力变压器工作接地情况良好、三相负载比较平衡时, TN-C-S 系统在施工用电实践中效果还是可行的。但是,在三相负载不平衡、建筑施工工地有专用的电力变压器时,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 6 ) IT 方式供电系统 I 表示电源侧没有工作接地,或经过高阻抗接地。每二个字母 T 表示负载侧电气设备进行接地保护。
TT 方式供电系统在供电距离不是很长时,供电的可靠性高、安全性好。一般用于不允许停电的场所,或者是要求严格地连续供电的地方,例如电力炼钢、大医院的手术室、地下矿井等处。地下矿井内供电条件比较差,电缆易受潮。运用 IT 方式供电系统,即使电源中性点不接地,一旦设备漏电,单相对地漏电流仍小,不会破坏电源电压的平衡,所以比电源中性点接地的系统还安全。
但是,如果用在供电距离很长时,供电线路对大地的分布电容就不能忽视了。在负载发生短路故障或漏电使设备外壳带电时,漏电电流经大地形成架路,保护设备不一定动作,这是危险的。只有在供电距离不太长时才比较安全。这种供电方式在工地上很少见。
(二)供电线路符号小结

1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规定的供电方式符号中,第一个字母表示电力(电源)系统对地关系。如 T 表示是中性点直接接地; I 表示所有带电部分绝缘。
2 )第二个字母表示用电装置外露的可导电部分对地的关系。如 T 表示设备外壳接地,它与系统中的其他任何接地点无直接关系; N 表示负载采用接零保护。
3 )第三个字母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的组合关系。如 C 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是合一的,如 TN-C ; S 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是严格分开的,所以 PE 线称为专用保护线,如 TN-S

网友V:
三楼分析得很详细该好好看看:
  措施;加大管理防丢
          一火一地不安全,不建议使用

建议不用时都停电或把插头拔下

网友W:
变成了 380 了 当然烧毁了

网友X:
重复接地

网友Y:
楼上说得都 很好,现在一般都 是三相五线制了,有零有地!

楼主:
楼上诸位,最近我请教了一位资深电工,他说总零线接地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厂里有几台20KW的电机,回路电流会很大,所以不建议这样接地.我又茫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