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3):
我请教怎样用两个时间继电器轮流控制接触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

网友B:
要怎么控制呢,说具体一点

网友C:
哎哟.... 直接百度搜索,就能看到你要的答案... 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

网友D:
现在的继电器时间 可调,把开闭点按你的要求接入电路就行了

网友E:
现在有一种时间继电器一个就带有你要的全部功能,上面有两个调节时间的旋钮。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型号,我以前用过,但型号记不清了,是国产的。

网友F:
早有间断时间控制器了,用那玩意接线简单。

网友G:
问题没说明白,要是只控制单接触器那有的用一只时间继电器就能满足你的需要了,有卖的.

网友H:
你用时间继电器T4S-8F一个就能实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I(2010-01-11):
稍微有点经验的就能搞好,不太难动动脑筋就想得到。

网友J(2010-02-18):
不就是双时间继电器吗,常用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