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4):
各位大哥:  我想做个旋转工作台的取放产品的程序,,例如:转盘是16等份的,要把工位8上检测出来的不良品转到工位13后取出来,,该怎么编。。跪谢

网友A:
用移位寄存器就可以,这是最简单的

网友B:
是的,同意一楼的

网友C:
你的机械结构,电机传动部分的离合器,分割器,设接近开关,然后就好编了啊

楼主:
我已经设了光电和接近开关了,,但还是不知道怎么编,,能否编个例子给我看看,谢谢

网友D:
怎么不加光电开关等信号
如果有可以 用SET  RST把信号传递下去

用移位指令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