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抗器的线径

楼主(2009-11-24):
大功率变频器(一般功率大于75KW)基本上都要加装一个直流电抗器,直流电抗器的线径应该怎么选呀?是不是跟变频器的输出线径一样?还是要粗一点?谢谢。

网友A:
根据变频器和电机选,电抗器是标准件

网友B:
直流侧电流比交流侧电流要大,所以其线径要比交流侧大。但也不会差太多电流按交流侧线电流的1.23倍计算即可

网友C(2010-03-02):
3楼说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