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4):
课题为精细热电偶测火焰温度。
精细热电偶已经有了,直径为0.05mm的S型热电偶。需要测动态温度,所以需要动态采集。
热电偶电动势太小,不然我就直接接数采了(暂时不考虑温度补偿)。
现在求带宽在1000HZ以上的变送器。(不知道是不是一般的温度变送器就行,而不要考虑带宽的问题)
求论坛里的熟悉相关产品的前辈推荐一下,因为我是工科,并不是专业做测量的,电子方面的只是很不懂。
有什么资料也可以发我邮箱或联系我,谢谢了!
TEL:13666623632 Email:toby520.student@sina.com

网友A:
直接有接热电偶的表,市面上很多你可以根据情况定选什么型号的

楼主:
我需要AD转换,用电脑记录的。就是说这个动态采集过程不知道一般的放大器能不能满足,ENTRAN 的要7000多一个,太贵了。

网友B:
供应热电偶  热电阻温度变送器  0.5精度的温度模块  70元/,0.2的精度模块 180元一个联系电话15953101283 ,另外回收铂铑丝

楼主:
真的一般的放大器就行了吗?.........

网友C:
你好!你的0.05mm的热电偶是从哪买的啊,我正有这方面需要呢

楼主:
不能算是热电偶,只能算是偶丝,只是裸偶丝。原本的用途是钢水测量上的一次性产品,我用它测量火焰温度。但是要处理很多很多其中的误差,这个才是我研究的重点。你的用途呢?

网友D:
国产的放大器就可以,entran好像没有温度传感器的产品吧,或者不是长项。

网友E(2010-01-08):
如果对精度没什么要求的话,普通的变送器就足够了。

网友F:
要定制,普通变送器不适合你的要求,信号上都有滤波处理,带宽达不到1000HZ。
找不到合适的我可以帮你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