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缆布线方式

楼主(2009-11-24):
工厂电力电缆从外部10KV线路上传到工厂变压器上的线路是走铁管还是直接放在电缆沟里呢,直接放在电缆沟里合适吗?谢谢

网友A:
我认为电缆沟就可以

网友B:
我也认为电缆沟

网友C:
走电缆沟比较合适

网友D:
你的电缆 是直埋的吗?
是钢凯的吗?
如果两项都是的 话旧可以直接埋在地下得,.

网友E:
这种施工有一定的国家规范的。你看一下标准,按要求施工。

网友F:
电缆沟好,以后维护方便

网友G:
如果穿铁管,不要将电缆分开穿,这样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出现高温。注意这点。

网友H:
可以直埋于电缆沟内,但在电缆下面及电缆上面各埋上10CM细砂或细土,然后还需放保护块(一般砖块也可),在电缆引出端需穿保护钢管.

网友I:
放电缆沟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