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4):
各位,问个问题
我现在有个项目,s7300,已经正常运行 硬件配置:CPU314 CP343-1(空闲,没有使用)和输入输出模块,HMI是触摸屏,软件 step7 V5.3  sp2
由于没有西门子专用的PC适配器,现在无法修改程序
我能不能用CP343-1 与电脑的step7通讯,如何组态?有谁知道哦啊?急需解决,拜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问个问题
我现在有个项目,s7300,已经正常运行 硬件配置:CPU314 CP343-1(空闲,没有使用)和输入输出模块,HMI是触摸屏,软件 step7 V5.3  sp2
由于没有西门子专用的PC适配器,现在无法修改程序
我能不能用CP343-1 与电脑的step7通讯,如何组态?有谁知道哦啊?急需解决,拜谢

可以,请使用CP343的MAC地址,并且注意线缆的类型(交叉线)。

网友B:
这个需要软件就可以呀。其中HMI的软件,通过DP通讯就找好屏的地址就可以。

网友C:
以前, 我们第一次下载S7-300 PLC硬件组态 (包含CP343-1模板), 总是使用PC Adapter或者CP5512卡 (我们喜欢叫"打通关") . 然后, 我们才能用以太网网线下载或在线监控. 很长时间, 没做过S7-300项目, 我不知道目前版本的CP343-1模板是否支持MAC自识别?

当前S7-400 PLC的以太网卡CP443-1 (*EX11-0AB0或(*EX20-0AB0型号), 我们去现场调试根本不用带PC Adapter或者CP5512卡!

注: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都是千兆网卡, 有支持MAC自动识别的功能. 我们经常拿以太网网线(平行线)直接插在CP343-1或CP443-1模板上. 当然, 也可以插在交换机上!

网友D(2009-12-24):
楼上的还在做现场调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