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整流块

楼主(2009-11-24):
如图,主回路断开后,延时继电器T1控制MC8闭合数秒后,再次断开。
所驱动的电机用于上下移动。
请教:在其中一根换相线上串联一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只用到了4个二极管的其中一个)
个人理解:二极管使反向制动过程中,仅有半波有效。使制动过程平缓。
不知道这个二极管的串入,有什么实际效果。
跪求详解。

网友A:
是能耗制动。

网友B:
能耗制动

网友C:
看不懂,有高手讲解一下吗

网友D:
个人认为是反接制动,一个二极管 电压就只有额定电压的0.45倍。确实能减少冲击。

网友E:
2,3楼讲的对是耗能会动 当电动机投入直流电流正旋转的电机就会停下来 停下来的快慢与投入直流电电流大小 有关原理请参考电力拖动技术
注意 电动机运行交流接触器与制动接触器的逻辑关系
      投入直流电流时间和大小要进行控制

网友F:
能耗制动,楼主可以去看一下能耗制动的原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去查一下。

楼主:
大概看了一下资料,还是有几点疑问。
1、既然是能耗制动,为什么MC8那组线要换相连接?
2、根据能耗制动接线图,有桥式整流模块可用于能耗制动,为什么只用到一个二极管。

网友D:
个人认为这还不是能耗制动,首先能耗制动应有整流变压器,如没有变压器的单管制动也应该有N和二极管相连呢,无需换向啊,但反回来想这个二极管消去负半周,输出了恒定的磁场,产生制动转矩,还是能耗制动啊。蒙了,楼主能说一下这是什么东东,里面为什么没有电阻啊?没有电阻就不应该是能耗制动。

网友G:
同意10楼的朋友!这个图完整吗?还有没有其他的部分?一起贴出来看看

网友H:
我也认为不完整

网友I:
楼主你画的那个不是单个二极管吧,是整流桥的简化

网友D:
还是很晕 从图上看肯定是一个二极管,那么问题就来了
1 电路里肯定有交流成分,那么反接制动有理
2 直流还是占主流,能耗制动有理
哪位高手还是快来解释解释吧。很想知道啊。

网友I:
从你画的电路图看应该是能耗制动,另外你画的那个的确是整流桥,那是整流桥的一种简单画法,而不是你说的只有一个二极管

网友J:
请问楼主画的是整流桥     还是一个单一的二极管
如果是整流桥这图是有问题的吧
如果是二极管应该有一个电阻吧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热切关注,我上面说的情况绝对没有问题,零件是整流桥,但接线只用了2个脚,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亲眼看到。
至于电路图我确实删掉了一部分,只不过为了方便大家看图。动作情况就是我上面说的。
把图贴出来。
实际上这个电路图这样子画法确实不怎么好,应该画一个二极管上去,而不应该是一个整流桥,但我公司图纸一直以来都这样,现场装配人员都知道怎么安装。他们告诉我说,不管接不接这个二极管,上下动能很快制动,但接上这个二极管,在上下停止后的两三秒时间内,用机械方法(手柄带动齿轮)很难摇动上下轴,大概意思就是说,停止后数秒内,电机给机械多了一个刹车效果。

网友D:
双流制动也叫混合制动,不过见过三个二极管的,没见过一个二极管的,有同步1%或2%的反转,所以摇动上下轴很费劲。

网友K:
是用用来的、制动的,应该还有一个滤波电容更好,当电机给它加一个反相的直流电流时,电磁感应方向相反,电机将产生一个相反的磁场,这可根据左手定测,但要注意的是,继电器的动作顺序

网友L:
长见是了我没碰过

网友M:
优化的能耗制动

网友N:
简单的能耗制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