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路过请帮忙

楼主(2009-11-24):
如图示:I1.1,I1.2接通,软件监控Q1.1有输出了,但实际PLC没输出,Q1.1强制能输出,但I1.3接通PLC Q1.1输出点实际能输出,请问是什么故障,我在淘宝刚买的,是不是要退货

网友A:
程序有问题,Q1.1线圈只能有一个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你换个程序再试一下。

网友C:
我想硬件是没有问题 的,只不过是你你程序有问题,一般不能有两个输出的。

网友D:
你的程序有问题,一个线圈不能多次使用(选择和不在一个程序内情况不一定),否则最后一个有效。

网友E:
双线圈输出;

楼主:
谢谢了,这么多热心的朋友,让我明白

网友F(2009-12-30):
看图上写的你可以用并联方式的,将I1.1 I1.2 I1.3并联一起输出Q1.1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图上写的你可以用并联方式的,将I1.1 I1.2 I1.3并联一起输出Q1.1
这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