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的问题

楼主(2009-11-24):
1. 三个继电器输出,当变频器运行后,哪几个动作?
2. 我把P0702(DIN2)设为3(惯性停车),那当P0700为端子控制和BOP控制时,DIN2失电都能让变频器停下吗?

网友A:
如果,参数都是默认的话,那一个都没动作,只有报警了,才输出
     继电器输出  参数是 P731

网友B:
这个问题在西门子的网站《找答案》里也出现过,没有结果吗?

1.三个继电器输出,当变频器运行后,哪个动作还是不动作,完全取决于你的参数化设置。当你设置的某个“状态字”,他就按照状态字的要求输出还是不输出。如果不设置,就没有输出,如果采用默认的参数化设置,第一个输出的是52.2(驱动装置运行);第二个输出的是52.7(驱动装置报警)。所以第一个输出动作,其他的不动作。除非报警,第二个动作。

2.你的描述正确,只要激活了OFF2(端子失电),系统就可以惯性停车,电机失电,但变频器不失电。

网友C:
建议给楼上加精。

楼主:
kdrjl说的真具体啊,懂了,谢谢了

楼主:
关于问题2,440说明书上说:
P0700,选择命令源
0-工厂设置值
1-基本操作面板(BOP)
2-端子输入(数字输入)
如果选择P0700=2,数字输入的功能决定于P0701至P0708,P0701至P0708等于99时,各个数字输入端按照BICO功能进行参数化。

看它意思好像设成BOP控制后,端子输入都失效了,也就意味着DIN2失电、得电对于变频器没什么影响?是这样吗?麻烦kdrjl再解答下好吗,谢谢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马上回复你,需要做实验才能确认。手头也没有资料,所以暂不能回复你。

楼主:
我还想问下拍下急停的话一般变频器需要停吗?还是只需要让电机停就可以了?

还有在数字端子输入下,拍下急停要让电机停的话可以由PLC控制DIN1得电、失电实现;如果在BOP控制下,要想拍下急停后电机停一般怎么做的啊?

网友B:
这里的贴图不知道怎么搞的,贴出来的不像样子。

网友B:
回复楼主:

采用P0700=1;BOP控制电机起停,采用端子1控制电机OFF2,是可以的。贴出来的图,就是相关的参数设置。需要把开关量输入1设置为P0701=99,然后将P0842或者是P0844设置成722.0即可。

这种设置,如果以后要改变它,还需要重新工厂化,才能消除P0701=99

楼主:
kdrjl很厉害啊,我看不大懂,为何要通过842和844来设置OFF2呢,直接P0702设3将端子2设成OFF2不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何要通过P0842和P0844来设置OFF2呢,直接P0702设3将端子2设成OFF2不可以吗
因为参数P0842/0844是控制字OFF2的源的选择参数。你已经使用了BOP做为控制的源,端子就要交出控制权,所以直接设置参数P0702=3就不行了,它的控制权利已经被“罢免”了。那么也就要用变通的办法,P0702=99,让开关量输入2原有的定义失效,然后将OFF2的控制字参数直接连接开关量输入端子2,开关量输入端子2它的定义是r0722.1(好像是,你在确认下即可),也就是让参数P0842或者P0844=722.1,这样,就是将开关量输入的端子2直接与装置内部的控制字OFF2连接了。也就实现了你的既可以BOP控制电机起停和运转,又能在开关量输入端子2控制电机“自由停车”。

西门子的变频器功能是很强的,他给出了一个很灵活的编程平台,让使用者自由自在的发挥自己的智慧,开发出自己的个性化的控制模式和操作平台。当然,类似这样的装置,也有许多其他的品牌。使你在完成工控任务的同时,享受专业的操控乐趣。很有意思的。

楼主:
这都知道啊厉害啊,前面张图表上P0700=1下面P0701,P0702都是0,说明设成BOP命令源后,DIN1,DIN2失效了,但是P0703缺省值为9,是不是说明它还没失效,可以把P0703设成3来实现停车呢?
还有我看截的图里面P0844,P0845是OFF2的两个命令源,而你回答里怎么说”让参数P0842或者P0844=722.1“,是不是应该是P0844,P0845啊?

网友B:
^_^,很高兴,你看懂了。

是我笔误了,或者看走眼了,图是对的。P0844/0845是OFF2!
关于P0703你可以试一试。因为BOP拿走了控制权以后,还能保留几个端子的控制权吗?有些将信将疑的。你可以实际试验一下,如果是真的,那就省事了。

鉴于你的认真态度,封精支持下!

楼主:
呵呵谢谢啊,还希望老大多多指教

网友D(2012-02-16):
请问各位老大440变频器要想实现开机30HZ正转一段时间然后停顿一段时间然后再30HZ反转一段时间然后再停顿一段时间再30HZ正转一段时间的循环动作,请问参数怎样设置。

网友B:
这个循环动作是自动的?还是人工操作手动的?

如果是自动的,可疑通过MM440内部的“自由功能块”搭一个循环往复的“振荡器”,由“振荡器”的输出,作为正反向控制字的激活命令,然后系统采用“固定值设置”方式工作即可;

如果是外部人工操作往复运行,那就把正反转的控制命令放在端子输入上。其他同上即可。

有关固定值设置的例子,在MM440的手册上都有。可以去看看。非常简单。

网友D:
回kdrjl老大:是自动的,可我对“自由功能块”不大理解望老大能写一下需要设置的参数。

网友B:
哦,又看了下MM440的自由功能块,里面没有频率发生器。所以,自动转换的时间周期无法实现。还是从外部给进吧。比如用PLC来做。

网友E(2016-08-25):
回复 网友B:
收藏了,慢慢研究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