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FC编程求高手

楼主(2009-11-24):
只要告诉我那里面的指令是怎么输进去的就可以了   要是推荐我去哪个网站的  那么就谢谢了 高手教下   谢谢!!!!!!!!!

网友A:
什么指令?要是整个都说下,不是一下子能说完的

网友B:
呵呵;用梯形图编好后也可以转换的;

网友C:
楼上的办法不错,这样就可以了解SFC的构成了。

网友D:
是不是条件转移最后一个联不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条件转移的最后加一条 tran 指令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条件转移最后一个联不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条件转移的最后加一条 tran 指令即可
师傅指教一下,该指令tran是什么意思呀!谢谢学习一下呀

网友A:
每一步向其他步转移时用到TRAN

网友F:
tran 模拟输出,每个SFC转移条件后都要加

网友G:
步进梯形图,www.xxplc.com

网友H(2010-04-27):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寻找中

网友I(2010-08-12):
什么都不做直接往下转就用TRAN

网友J:
深圳三凌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自主生产 批发价格  质量保证

qlin注(20100826)
广告请发到相关论坛,特删去了有关的内容。
或可通过知识、经验介绍,达到推广的目的。

网友K: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SFC指令的.
顺序控制比较方便.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M8000
OUT Y000
LD X000
SET S10
LD X001
SET S11
STL S10
LD M8000
OUT Y001
LD X002
SET S12
STL S11
LD M8000
OUT Y002
LD X003
SET S12
STL S12
LD M8000
OUT Y003
LD X004
OUT S0
RET
可以直接转换成SFC看下```

网友L:
三菱FXPLC编程手册上有专门的FSC章节,楼主可以去看看,只是FXPLC的SFC不是自举运运行 的。做一步梯形图就OK了。

网友I(2011-04-29):
左边画SFC流程图,点击S步后在右边写此步的梯形图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