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4):
各位老师:

       我的一个课程设计,老师建议我用什么机器视觉,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东,只是知道它可以摄像,并作视觉的比对与判断;

我想知道这个感应器到底是怎么使用的;一般都与什么控制器相连的,什么接口;需要写/读什么控制信号;还望各位高手能够指导一下;对了,我用的功能仅仅只检查字符是否错误的,不知用什么型号的视觉系统的,谢谢!

网友A:
基恩士和欧姆龙都有视觉系统,可以看下它们的选型手册
这有的可以和PLC进行通讯控制

楼主:
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还望各位老师能够给予一定的协助,深表感谢!

网友B:
机器视觉又称视觉定位。一般机器人、激光刻蚀使用。相比其他工控软硬件是比较前沿的技术,掌握、精通一般都是特聘人员。

网友C(2010-07-28):
西门子和康耐视都有工业智能相机的,可以找过来稍微看看

网友D(2010-08-27):
其实,你做毕业设计的话,假如是机械和控制专业的,你可以使用上述推介的智能相机品牌。假如是图像处理或者信号处理专业的,最好自己研究算法,编写代码。来实现机器视觉能够实现的功能。